不知有多少人喜欢用这种“任意角度”的布线方法?。。。

楼主(2011-02-23):
以下是我们师兄画的图, 布线“任意角度”...

他的每张图都是这么画的,据说是弯曲的线比拐线的电磁特性好些(不过大板子时有点不美观)...

到底咋样哦?大家点评下...

网友:
我不太喜欢圆弧,45度和90度 看起来工整

网友:
圆弧感觉也挺好的

网友:
其实当你仔细看比较早的电子产品时他们的走线在拐角处都是弧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当你仔细看比较早的电子产品时他们的走线在拐角处都是弧线

拐角处都是弧线,那个年代,都是手工贴图贴出来的。

网友:
呵呵!我非常喜欢这样布线。

网友:
这个是45°和90°圆弧组成的,不是任意角度

网友:
影响几乎微乎其微

网友:
shift+空格可以切换各种走线方式,这种弧线如果要单独删除某一段的时候,会发现是由很多段拼起来的

网友:
LZ的图只是圆角,而非任意角度布线哦

网友:
视觉效果不错, 很美.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下是我们师兄画的图, 布线“任意角度”...
他的每张图都是这么画的,据说是弯曲的线比拐线的电磁特性好些(不过大板子时有点不美观)
。。。。。。。

并非每个人用“弯曲的线”画板子都可以得到好的“电磁特性”,也并非用45°或者90°走线就得不到好的“电磁特性”,

这要看设计人员的功底的。。,而且这才是关键~

楼主:
是啊,我觉得走线拓补、走线方向、线距离更重要点

也没见电脑主板用这种办法布线!

个人觉得没45度好看…~

网友:
缺点:
1.PCB文件数据量大增,处理速度变慢。
2.布线密度下降,即同样面积内的走线数量降低。

网友:
这个要修改的时候比较麻烦,不能直接拉.

楼主:
懂了…
可不可以总结为:高频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一般就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懂了…
可不可以总结为:高频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一般就算了…

真没必要。。至少 10GHz 下没必要

网友:
那个说这种布线,电磁兼容就一定好了,纯粹瞎掰。这种布线丑死了。

网友:
我所有板也是这样走线,我觉得好看,曲则全。

网友:
我也喜欢这样布线,呵呵

网友:
线多的时候喜欢这样的布线方式

网友:
圆弧线电磁特性是好,但只适合布线简单而且EMC设计容易的板。

楼主:
没觉得好看啊..还是喜欢直直的

网友:
毕业设计的时候这样布线估计会被导师骂死,其实个人感觉能用就可以,这个线也不多,出于审美还是别这么弄得好..

楼主(2011-04-19):
回复 网友B:
毕业设计的时候这样布线估计会被导师骂死,其实个人感觉能用就可以,这个线也不多,出于审美还是别这么弄得好..

这个布线的师兄,毕业后成了导师的员工....

网友:
这样的板我也画过,说老实话,只是为了适应LD的喜好而已,还补了泪滴,修改起来真烦人.

网友:
不是所有的线都需要走弧线,而且走弧线也是有要求的,高速的信号线是必须走弧线的。另外走弧线并不是为了电磁兼容,而是考虑阻抗的连续。

网友:
仔细分析了一下,走弧线和电磁兼容没多少关系,反而建议你师兄把一些更基本的功夫搞好一点,他这个图还没到电磁兼容那个层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所有的线都需要走弧线,而且走弧线也是有要求的,高速的信号线是必须走弧线的。另外走弧线并不是为了电磁兼容,而是考虑阻抗的连续。

阻抗匹配是正解,圆弧线的横截面变化不大

网友:
个人觉得这么画也蛮好看的。见仁见智吧。

网友(2011-07-05):
一些FPC里会见到,曾经试着画过,我的ALTIUM不是正版,不能选择圆弧,只能在99SE里画,太麻烦,摈弃了这种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