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可驱动相电流是3A的步进电机吗。电机2相4线,电压12V,相电阻4R,驱动问题

楼主(2011-02-23):
电机2相4线,电压12V,相电阻4R,
问题:
1.用(2001和8550搭了三极管)搭了H桥,上+5V电,电机可运行,但是力矩小。上+12V电,三极管爆掉。分析可能是三极管功率不够。那么我改用大功率的三极管是否就可以了呢?
2.用L293D驱动,+5V电,电机可运行,但是力矩小。不敢上12V,因为293的峰值电流写的是1.2A.怕爆掉。

  现在准备用L298N,手册上写的电流是3A(是指的最大电流吗?),由于手头上没有样品,所以想咨询用过的人下是否可驱动我的电机?若不行,我该怎么驱动此电机呢?

楼主:
补充下,是双极性步进电机

网友:
1. 电机上都有写额定电流是多少;
2. L298N是3A最大电流,不过要注意散热;
3. L298N需要续流二极管,不要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到底可用否?难道只能自己搭此电机驱动线路吗?
PS:电机是别人机子上拆的,没有写额定电流呀,型号是NMB PM20L-020,实际量的相电阻是4R,根本就不是参数上写的1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