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传感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1-02-23):
图左边T1接18B20的数据输出端,右边的网络节点T1接单片机,请教这个电路中二极管D1、D2的作用和R1、R2的作用?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若R1为上拉电阻,选用1K会不会阻值太小啊?强上拉?

网友(2011-04-01):
我先说一下看法吧,尽管工作时间不长。
D1、D2是防止冲击的,在实际中例如静电之类的冲击,把电流引向电源VCC,保护单片机和板子,电阻这样的接法是没问题的,上拉用的话,1K相对于100欧来说是很多很多了,R2还有一个作用是电流保护的,这个只需要电平采集,电流不需很大,能够有效的保护单片机。据说正规的做法是在单片机的所有的I/O都有这种电阻保护的。

以上为个人拙见,不足之处请见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