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6.0

楼主(2011-02-23):
我新装的DXP6.0为什么编译时只显示一个错误,原理图明明有两个错的(一:我把地和电源短接;二:我把本来配对的网络标号改成不匹配了)。。。而且即使我可以制造更多的错误都不会提示。更甚的是只有执行编译PCB工程的时候才会显示那一个错误,编译原理图的时候没有任何提示。。。。
为什么呢???

楼主:
额,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怎么没人回呢,那有谁能给个好用的破_解的AD版本链接给我吗,谢谢

网友:
本论坛里面有一个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比较好用,现在都在用这个,你搜索搜索!!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80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ltium

楼主:
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的办法吗?这个DXP装了挺久的,不太想换软件,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忘赐教,还有,当我转成PCB时显示Can not locate the document

网友(2013-03-07):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的办法吗?这个DXP装了挺久的,不太想换软件,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忘赐 ...

回复:还有,当我转成PCB时显示Can not locate the document
原理图和PCB都保存后再更新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