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要怎么焊法?两边要不要修剪一下?要修剪成什么样?

楼主(2011-02-23):
这东西要怎么焊法?两边要不要修剪一下?要修剪成什么样?

网友:
具体需要看基板的设计

网友:
大功率LED?
如果是用来长时间照明,背面要涂导热硅脂,用螺丝固定在大块铝板上。短时间照明或闪光,可以不用这些。
下图红圈的脚最好不要90度向下弯折,可能碰到自身的铝基板而短路。
可以在下图蓝线处剪断,直接焊线或掰弯一些,贴焊在PCB上。也可以90度向下弯折,插在PCB上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单颗售价多少钱?

看意思楼主买了很多啊

是不是要装在手电上

做爆闪

防女流氓啊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