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四轴硬件配置如何,给点意见

楼主(2011-02-23):
MCU:  STM32F101C8
      CPU频率:36Mhz  程序空间:64K  RAM:10K
      SPI:2    I2C:2   UART:3

陀螺仪:L3G4200D
       Three selectable full scales (250/500/2000 dps)
       I2C/SPI digital output interface
       16 bit-rate value data output
       8-bit temperature data output

加速度传感器+磁传感器:LSM303DLH
       Analog supply voltage: 2.5 V to 3.3 V
       Digital supply voltage IOs: 1.8 V
       Power-down mode
       3 magnetic field channels and 3 acceleration channels
       ±1.3 to ±8,1 gauss magnetic field full-scale
       ±2 g/±4 g/±8 g dynamically selectable fullscale
       16-bit data out
       I2C serial interface

气压传感器:MS5540C
      绝对压力范围:10 - 1100 mbar
      分辨率0.1 mbar和0.01℃
      芯片存储6系数用于软件补偿
      压阻式硅微传感器
      集成微型压力传感器6.2x6.4毫米
      16位ADC, SPI接口
      3线串行接口
      1个系统时钟(32.768千赫)
      工作电压2.2 V~3.6 V
      工作电流< 5uA

GPS : C3-370C

电机:新西达2210  KV1000

电调:成品I2C电调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价格便宜容易采购的器件就那几个,没什么好看的

LZ还是把心思花在算法和实验上吧

另外这颗陀螺对电源噪声非常敏感,使用时注意下

网友(2011-05-23):
请问Doracmon:L3G4200D 的电源噪声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消除?谢谢!

网友:
其他还行,gps  肉了一点,

导航用的 最少要 5hz gps   稍微有点要求的话 10hz 是必须的。

L3G4200D LSM303DLH  这2个料 用起来很难,  数据手册上一些寄存器都有  漏写的情况。  lz  可能会用起来很累

网友:
iphone4的配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