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S5460工作一段时间会死掉?

楼主(2011-02-23):
一共有3路电压显示,每1路各自对应一片CS5460,仪器刚开始工作显示电压都正常,但工作一段时间,有1路电压显示变为0,另1路电压显示正常但是不会动了,就像死机一样,不加电压还是显示这个电压值,通过示波器观察这两路的中断信号都没了,且MISO(即单片机读AD值的数据线)的波形与正常那路的也不一样,显示不正常的这两路MISO的波形也是不动的,而正常那路的MISO的波形是会跳动的,也就是说单片机显示的值就是读过来的值,那么就是CS5460出问题了,这两路跟正常那一路的有关CS5460的程序都是一样的,PCB布板也是一样,的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CS5460内部的寄存器乱了

楼主:
那要怎么处理,难道要时不时给它重新配置

楼主:
顶一下,用过的朋友大家给点意见阿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后来发现是控制寄存器的noosc位不能设置为1。可能是晶振的质量问题吧。

楼主:
楼上的,那你后来是怎么处理的,不会是晶振问题吧,好几台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改为0就好了,似乎晶振质量不好时不能开这个功能。

网友:
不一定适用于你的情况。

网友:
我以前用的5460没有这样的状况,最近换了5463了却一直出现死机现象,还没有解决呢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控制寄存器的noosc位初始化的时候没有设置过,默认就是零的

网友A:
请问一下:
我用CS5463测量电压电流,没有进行校准,偏置寄存器和增益寄存器都是默认值。电流GAIN使用*10。从Irms、Vrms寄存器中读到数据后,取高16位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如下:使用万用表测量2组不同的电压,电流,再读出每个电压电流对应的Irms、Vrms值,再列方程计算,得到电压/电流零点值,和电压/电流比例系数。然后就是:(读出的数据-零点偏移值)*比例系数。可是这种方式似乎不对,因为测量180-240V的时候还基本准确,但是电压越低,误差就越大,想请教下各位,怎么计算的。

还有,CS5463必须要按照手册里面的校准才能用吗?那么批量生产的话,难道要那样一个一个的去手动校准(加零电压信号和满量程信号)?
实在是没弄明白,所以麻烦哪位告诉下!

网友(2011-08-01):
我的5460读不出数据,那位大侠给查个错~~详细问题见我的求助贴~

网友(2012-04-19):
哎,现在也出现这种情况。偶尔一相没有数据,有时又是三相都是为0。把供5460的电源关了,正常工作。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网友(2013-05-31):
哥们,你的5460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望指点下。

网友(2013-12-12):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我用CS5463测量电压电流,没有进行校准,偏置寄存器和增益寄存器都是默认值。电流GAIN使用*10。 ...

我觉得小信号不准,就是因为你简单的减去零点系数导致的。

应该都需要校准吧? 不然你怎么能保证分压电阻,互感器等的一致性。

网友:
参考过商品表头的设计, 通过示波器观察,他们的芯片也会出现死机现象,  一般延时一段时间, 重新 INT。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自从入了这行, 发现很多商品的水平比我的还差。所以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我用CS5463测量电压电流,没有进行校准,偏置寄存器和增益寄存器都是默认值。电流GAIN使用*10。 ...

是需要加满量程的信号才能够校准

网友:
发现死机就重新复位吧,一般我都是用查询读取数据,int好像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B:
我也发现停着没读CS5460,过端时间CS5460就没反应了,
发同步指令然后设置CS5460的RS位,也没反应,好像就是死了,不响应

难道要加多一条IO脚去控制CS5460的Reset脚,定期去复位它?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停着没读CS5460,过端时间CS5460就没反应了,
发同步指令然后设置CS5460的RS位,也没反应,好像就是 ...

原因找到了。是我的PFMON脚悬空导致,现在OK了。

网友(2014-12-15):
楼主与我的情况一模一样,现在只是在定时复位,还没有找打最终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