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自己做的MP3,支持USB2.0!首部作品,不好请拍砖!

楼主(2011-02-23):
这是我用STM32做的第一部作品,之前在AVR-MEGA128调试了部分功能,后来移植到了STM32F103ZET6上。
时间2009年,那时是大三上学期,由于要忙着考研,就匆匆结束了这个设计。有很多地方都不完善的,不管
软件还是硬件。我也不打算再更新这个东西的软件了,就当做毕业设计吧。基本功能是音乐播放,图片浏览和
电子书,喜欢的就拿去看咯。高手请拍砖!

    说说这个东西,文件系统支持FAT16和FAT32,参考了正点原子大哥的东西。SD卡是SPI模式的。文件系统
方面,那个时候看了一个寒假的FAT理论,看多了自然就懂了,刚开始看是很晦涩的。懂了原理以后就用FATFS吧,
我现在就在用,很好用~

    界面是我自己写,比较简洁的显示,GUI也是自己写的,比较简单的,现在看看要是用uCGUI那有多好。
    程序纯裸跑的,状态机思路。没有上系统。

列个单子说明功能吧:
1.音乐播放,频谱显示,支持mp3,wma格式
2.图片浏览,支持bmp,jpg格式
3.电子书,只支持txt
4.USB2.0,STM32自带的控制器,目前没开双缓冲,速度不是很快~插上电脑就能当读卡器用

特别注明:这个工程是MDK环境下的,由于使用的STM32固件库版本较低,编译会出问题
          请把工程中的\MP3_by_ZSY\lib\stm32f10x_it.h文件覆盖到你的MDK的安装目录下
          具体路径为:\Program Files\UV3keil\ARM\INC\ST\STM32F10x,这样方能编译通过

不说太多,上图上程序!

主界面 (原文件名:1.JPG)

音乐播放时的文件选择页面 (原文件名:2.JPG)

音乐播放界面 (原文件名:3.JPG)

电子书时的文件选择页面 (原文件名:4.JPG)

电子书显示 (原文件名:5.JPG)

图片浏览时的文件选择页面 (原文件名:6.JPG)

显示图片 (原文件名:7.JPG)

显示图片 (原文件名:8.JPG)

插上USB数据线时的界面 (原文件名:9.jpg)

MP3整体照 (原文件名:10.JPG)

SD卡中的文件(图标字库等等)ourdev_618102TX4IHL.zip(文件大小:5.34M) (原文件名:SD.zip)

网友:
哈哈,我的沙发啊,做的很好,支持支持~!!!

楼主:
这是我的STM32的第一个作品,同时也是在网络上发的第一张帖,so..也是在ouravr上的第一张帖,自己顶起来!

网友:
很好啊呵呵,不知道板子是谁的,有原理图就好了可以参考

网友:
人才,还是呆在学校别出来了,不然我没有饭吃了

网友:
楼主很有前途呀

网友:
特别注明:这个工程是MDK环境下的,由于使用的STM32固件库版本较低,编译会出问题
          请把工程中的\MP3_by_ZSY\lib\stm32f10x_it.h文件覆盖到你的MDK的安装目录下
          具体路径为:\Program Files\UV3keil\ARM\INC\ST\STM32F10x,这样方能编译通过
不用这么麻烦的操作,简单的在MDK里把stm32f10x_it.h包含已下就可以了。

如果像楼主这样操作,将会影响到更新到新版本库的。。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楼主很牛,界面效果不错,顶

网友:
Share 原理图吧?

网友:
楼主可否讲一下文件的用法

网友:
界面设计得好漂亮!

网友:
原理图呢???

网友:
请问这板子哪买的,难道是正点的?

网友:
LZ::
  SD.zip文件已损坏,请重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是我自己丢给PCB厂子做出来的,原理图过后发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一点我也清楚,由于是第一次用STM32做东西,当时没考虑周全~凑合着看看罗~
我现在在做新的玩意~至于这个嘛,已经没时间打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自己画的,原理图在32楼,已经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理图已经发,在32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一点我也清楚,由于是第一次用stm32做东西,当时没考虑周全~凑合着看看罗~
我现在在做新的玩意~至于这个嘛,已经没时间打理啦~

呵呵呵,,这个明白,我想知道那几个文件是怎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引用图片【17楼】_yuming

其实,sys格式是我人为强制改文件格式后缀的,并无sys格式的含义。作为系统调用的文件,索性就把它们弄成
这个格式了。
st16.sys,st12.sys 这两个是字库文件,实际上是.c文件,其实也可以是.txt文件,用记事本即可打开看其内容。
uni2gbk.sys 这个是unicode码转GBK码的文件,同样的,实际上是.c文件,其实也可以是.txt文件,用记事本即可打开看其内容。
gbk2uni.sys 这个是GBK码转unicode码的文件,同样的,实际上是.c文件,其实也可以是.txt文件,用记事本即可打开看其内容。

剩下的文件均为图标文件,原格式为.bin格式
music.sys 为音乐播放器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picture.sys 为音乐播放器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txt.sys 为音乐播放器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radio.sys 为音乐播放器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system.sys 为音乐播放器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楼主:
不好意思,点错鼠标,点了提交,都还没编辑完呢。。
剩下的文件均为图标文件,原格式为.bin格式
music.sys 为音乐播放器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picture.sys 为图片浏览器器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txt.sys 为电子书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game.sys 为电子书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软件上尚无实现)
radio.sys 为收音机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 (软件上尚无实现)
system.sys 为系统设置图标,主界面上有显示(软件上尚无实现)
usb.sys    为连接电脑室显示的USB图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用法就是,系统初始化后,搜索出SYS文件夹下的这些sys文件(图标和字库),然后记录
下其地址,供界面调用绘图~

网友:
支持下,比我的学生时代强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用法就是,系统初始化后,搜索出sys文件夹下的这些sys文件(图标和字库),然后记录
下其地址,供界面调用绘图~

谢谢!!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在显示txt文件的时候

如果“下一页”的话,在当前读写指针位置顺序读取显示就成了

那么“前一页”要怎么办呢?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向前调整指针位置判断是汉字还是英文再显示?

再比如我手机上的电子书阅读功能,可以自己选择前翻后翻多少页
但是我手机第一次打开TXT文件的时候特别慢,我猜测难道是扫描了TXT一遍然后记录了所有页的指针位置?

大家指导一下,有什么比较好的思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时候由于时间问题,我也没能实现向上翻阅,的确是有些复杂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网站上那位做STM32  PDA的仁兄的代码,他好像有实现。
但是如果你用FatFs的话这个问题就会简单多了,个人想法是利用f_lseek()函数
来实现对文件数据指针移动。具体可参考FatFs的说明文档,官方和论坛都有~

网友:
犀利啊,佩服!!!

网友:
没有STM的开发板 羡慕中

网友:
回复 网友G:
-------------------------------------------------------------------
我是菜鸟  “包含一下”想问问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顶起
向楼主学习
我大二了  要加把劲啊……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哇!楼主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2011-04-15):
怎么下载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正在学,哈

网友:
有钱途加油中国是少人才。

网友:
顶一下好作品。

网友:
很不错啊,大三的时候,我只会用51做了一点小东西,毕业找工作还到处带着面试,现在看来,简直太丑啦,呵呵
楼主刚毕业就这样,很不错啦
考研结果如何?好好搞点理论方面的东西,厚积薄发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厉害

网友:
现在已经软解MP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