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1-02-24):
欢迎大家拍砖^_^

使用11.0592MHZ的单片机晶振。。遥控电路板使用的是315MHZ的炒再生的解码板,电源是和单片机共用的

没想到单片机的谐波分量对315M无限接收模块的干扰那么严重。。在单片机不工作的时候距离最少10米。但是单片机一工作距离最远就2米左右。

我把315接收头端放离单片机一米远用导线引回触发信号还是不行。

想换低点的晶振,但波特率有不准。。头大啊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超外差的接收板效果会好呢?手头上没有.

网友:
处理好电源,接收板的电源加一个电感,再用电解虑波,组成一个倒L型虑波。接收板的电源引脚旁边加一个104或103,靠着引脚越近越好。再把接收板的数据输出串一个1K电阻到单片机输入口,并在单片机输入口接一个101瓷片电容到地。另外画板时尽可能的把接收板离单片机越远越好,还有接收板天线旁边不要有什么太多元件,尽可能的比较单纯一点。然后就是地线要处理好。接收板的地线回路最好不要和其它电路有共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的确是电源的原因

需要分别独立供电,接收板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