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负逻辑控制,提高开关电源的可靠性

楼主(2011-02-24):
开关电源中,传统的反馈方式为正逻辑控制,即光耦传输的信号与输出电压偏移量方向相同,这将引起一个大问题:即当光耦失效时,PWM的占空比将为最大,导致输出电压大大超过额定值,损坏负载。

最近在一个高可靠电源方案中,我采用负逻辑控制,即输出电压偏高时,光耦的传输量减小,PWM占空比下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当光耦失效时,环路认为输出电压偏高,将PWM占空比变为最小,或完全完闭。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可靠电源也不止一重保护,只要不全部同时出问题就不会坏

网友:
这样搞,楼主得注意反馈响应速度不如正馈的,可能会导致刚上电瞬间输出电压过冲,对电压敏感器件不利。等待验证。

网友:
没有受控段端电路就是扯谈。初始光耦无电,怎么工作?

网友:
还是验证下,看看结果

楼主:
呵呵,说扯谈的人的思维比较僵化,原边上电后会有数个脉宽受限的强制脉冲建立输出即可

楼主:
这个电路的好处还有一个:输出短路后,光耦失去供电,PWM锁死无输出.

俺最近接了个40KW的电源开发,高压侧与低压侧电路离的很远,用电缆将光耦连起来,十分担心电线被扯断导致输出飙升,于是想了这个馊电路

网友:
真有趣.
但愿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逻辑控制,比双耦冗余容易实现,电路简单失效率更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的好处还有一个:输出短路后,光耦失去供电,pwm锁死无输出.
俺最近接了个40kw的电源开发,高压侧与低压侧电路离的很远,用电缆将光耦连起来,十分担心电线被扯断导致输出飙升,于是想了这个馊电路

这个还要考虑短路后的重启,是不是电路复杂了

网友:
如果仅是出于线缆故障的考虑,我觉得在线缆中加开路检测更合适 -- 断线停机

原边
  1   ---------    检测线a
  2   ---------    光耦信号
  3   ---------    光耦信号
  4   ---------    检测线b

在输出端短接检测线a和b,原边检测状态,然后控制输出

楼主:
光耦这两条接触不良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看可靠性需要达到多高
两条接触不良 -- 或者可以增加到4条线 ^-^

主要是比较
方法一:增加信号线冗余度
方法二:使用负逻辑设计
两者附加的电路复杂度和增加部分的可靠性

网友(2013-11-27):
过来顶贴膜拜下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