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上位机温度采集及显示(上位机用VC)

楼主(2011-02-24):
这是我做的18b20温度显示,做了一个上位机,晒一下,大家学习交流一下。下面是下位机的源程序:
/*****************************************************************
*程序名称:18b20数码管显示温度
*程序功能:   显示实时温度监测,带上位机
*端口定义: DQ -P1^7
*编写:muye414
*修改:
*修改何处: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XTAL 11059200    // CUP 晶振频率
#define baudrate 9600    // 通信波特率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0  //数码管显示的段选
#define wei  P2   //数码管显示的位选

/*********************函数声明************************/
void Send_Byte(uchar);
void Send_Str(char);
void send_char(void);
/*********************函数声明结束********************/
sbit DQ = P1^7;   // 定义DS18B20端口DQ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端口定义
bit sendtempflag=0;
uchar presence ;
float f_temp;
uint temp;

uchar code  LEDData1[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
       0x02,0x78,0x00,0x10,0xff};//带小数点的共阳数码管"0-9"段码数字
uchar code  LEDData[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ff};//共阳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ditab[16] =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温度的小数位
uchar data  temp_data[2] = {0x00,0x00};
uchar data  display[5] ={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beep();

bit  flash=0;    // 显示开关标记
bit  flag_zf=0;   // 正负温度标志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 延时函数
{
   while( --num );
}
/*********************************************************

********************以下为1820相关函数*******************

/*********************************************************/
uchar Init_DS18B20(void) // 初始化ds1820
{

  DQ = 1;      // DQ复位
  Delay(8);    // 稍做延时
  DQ = 0;      //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90);   //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 拉高总线
  Delay(8);
  presence = DQ;    // 如果=0则初始化成功 =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100);
  DQ = 1;

     return(presence); // 返回信号,0=presence,1= no presence
}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 = 8; i > 0; 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 >>= 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 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 = 8; i > 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
Read_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b;
   Init_DS18B20();
   if(presence==1)
    {
     beep();Delay(25000);
     flash=1;
  }                        // DS18B20不正常,蜂鸣器报警
else
    {
  flash=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
a = ReadOneChar();   // 温度低8位
b = ReadOneChar();   // 温度高8位
temp_data[0]=a;
temp_data[1]=b;
temp=b;
temp<<=8;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后面小数取一位,并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
}
/*********************************************************/
void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unsigned char  n=0;
  if(temp_data[1]>7)                  //当温度高八位中的高五位全为O
  { flag_zf=1;                     // 所测温度为负时,要进行转换
temp_data[1]=!( temp_data[1]);
  temp_data[0]=!( temp_data[0]);
temp_data[0]= temp_data[0]+1;
if(temp_data[0]==0)
  { temp_data[1]= temp_data[1]+1;}
  }
else
  {flag_zf=0;}  //判断测得的温度数据是正还是负,如果为正,不做任何处理

display[4]=temp_data[0]&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     //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display[3]=display[4]/100;//百位
display[1]=display[4]%100;//存储十位和个位
display[2]=display[1]/10;//十位
display[1]=display[1]%10;//个位

if(flag_zf==1)
{duan=0xbf;//"-"
wei=0x02;
Delay(100);}      //温度为负数时第二个数码管显示负号
if(!display[3])          // 高位为0,不显示
   {
    display[3]=0x0a;
    if(!display[2])      // 次高位为0,不显示
    display[2]=0x0a;
    }
  duan = 0xc6;    // 显示 C
  wei = 0xfe;    // 位选线为P2.7口,LED为共阳极显示,当位选线为低电平时选通
  Delay(100);

  duan = 0x9c;    // 显示 °
  wei = 0xfd;   // 选中P2.6口
  Delay(100);

  duan = 0x7F; //在个位上显示小数点"."
  wei = 0xf7;  //位选
  Delay(100);

  duan =LEDData[display[0]] ;  // 显示小数位
  wei = 0xfb;      //p2.5
  Delay(100);

  duan =LEDData[display[1]];  // 显示个位
  wei = 0xf7;
  Delay(100);

  duan =LEDData[display[2]];  // 显示十位
  wei = 0xef;
  Delay(100);

  duan =LEDData[display[3]];  // 显示百位
  wei = 0xdf;
  Delay(100);

  wei = 0xff;                // 关闭显示
}
/*********************************************************

******************1820相关函数到此结束*******************

/*********************************************************/
void beep(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120);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
/*********************************************************

********************以下为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void)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 TH1=(uchar)(256 - (XTAL / (32L * 12L * baudrate)));
// TL1=(uchar)(256 - (XTAL / (32L * 12L * baudrate)));   // 定时器1赋初值

TH1=0xfd;   //Baud:9600 fosc="11.0592"MHz
TL1=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串口设置为方式1,REN=1,允许接收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倍增
// ES=1;   //打开串口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 EA  = 1;     // "中断总允许"
// IE = 0x00;    // 禁止任何中断
}
/*********************************************************

********************以下为串口相关函数*******************

/*********************************************************/
void sendchar(char *ch)
{
do{
  SBUF=*ch++;//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发送完毕,标志置1
  TI=0; //标志清零
   }
while(*ch);//循环直至发送完毕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buff[4];
   Init();

   while(1)
   {
      Read_Temperature();    // 读取温度
   if (flash==0)
   {
  sprintf(buff,"%f",f_temp);//将浮点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Disp_Temperature();   // 显示温度
     sendchar(buff);       // 传送采集的温度
   }
     else
    {
     wei = 0x00 ;    // DS18B20不正常,关闭显示
    }

   }
}

/******************************************************************/
下面是上位机的截图,上位机简单美化了一下,其中用到了Edit类、按键类等。

实拍图

上位机程序共享出来

网友(2011-05-12):
引用图片【楼主位】junmin414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能显示呢

楼主:
具体情况说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看看下位机程序

网友:
无法打开下位机EXE文件

楼主:
装有VC(Visual C++)吗?没装VC的话,没法打开的。我在建工程的时候没有设置好,致使没装VC是打不开的!装了的话打开***.dsw文件,然后运行就行了!

网友:
装了VC也打不开EXE文件

网友:
能把原理图发上来吗?测温范围是多少度呢?谢谢

楼主:
18B20数据手册有说明的,自己看一下吧!零下20左右到一百多摄氏度吧,应该是120左右。具体是多少我也不太记得了!原理图很简单的,学过51应该都不是难事!
我传一下上来吧!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2011-06-29):
很需要上位机,正好

网友(2012-02-22):
这个是 vc  还是 C++builder

网友(2012-04-30):
楼主,下位机程序没用啊,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上,你keil软件的提示是:没有发现文件和路径。你重新建一个工程,把文件加进来。试试

网友(2012-11-03):
引用 楼主:
装有VC(Visual C++)吗?没装VC的话,没法打开的。我在建工程的时候没有设置好,致使没装VC是打不开的!装 ...

我最近也在做下位机  把程序烧写到我焊接的电路板上面可以正常显示温度  但是要往上位机发送数据时 发送的数据和正常的温度不一致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了下   收到的数据是乱码?  不知道什么原因?想请教你一下@    当上位机向下位机发送数据1时下位机传送显示的温度
下面是我的程序  希望那你帮我看下我的问题?   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XTAL 110592;//CPU晶振频率
#define baudrate 9600 //通信波特率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不带小数点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带小数点
uchar code TAB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sbit DQ=P3^3;  //定义DS18B20的端口DQ

void delay(uint i)        //精确延时程序
{

        while(i--);
}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int k)//数码管显示
{
        P2=0xf7;
        P0=0x39; //显示C
        DelayMS(1);

        P2=0xfb;
        P0=0x63;//显示°
        DelayMS(1);

        P2=0xfd;
        P0=TAB[k%10];//显示个位
    DelayMS(1);

        P2=0xfe;
        P0=TAB[k/10%10];//显示十位
        DelayMS(1);

}

init_DS(void) //DS18B20初始化
{
        uchar x=0;
        DQ=1; //DQ复位
        delay(8); //延时
        DQ=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85); //延时
        DQ=1; //释放总线,单片机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作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失败
        delay(20);
}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 //给脉冲信号
                        dat>>=1; //让脉冲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到低位
                                DQ=1; //释放总线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dat|=0x80; //读出数据放入高位,最后右移到低位
                        delay(4); //延时
                }
        return(dat);
}

wri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拉低总线
                        DQ=dat&0x01; //从低位开始写入
                        delay(5);
                        DQ=1; //写完后释放总线
                        dat>>=1;

                }
        delay(4); //延时
}

Readtem(void) //获取温度
{
        uchar a=0,b=0;

        float t=0,t1;
        init_DS();        //初始化
        write(0xcc);//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wri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25);

        init_DS();  //初始化
        write(0xcc);//跳过读序列号操作
        write(0xbe);//        读温度寄存器

        a=Read();//读取温度低位LSB
        b=Read();//读取温度低位HSB
        t1=(a&0x0f)*0.0625;//取小数部分

        t=((b<<4)|(a>>4));//取整数部分
        return(t);
}

void 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EA=1; //中断总允许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给定时器赋初值
   TL1=0xfd;
   TR1=1;//启动定时器1

   //SCON=0x50;//设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PCON&=0x00;//波特率不倍增

   SM0=0;
   SM1=1;
   REN=1;

   IE=0x00;//禁止任何中断
}

void send_char(uchar c) //传送温度数据
{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void main()//主函数
{
   float tp;
   unsigned char dataREC = 0X00;
   init();
   while(1)
    {
   tp=Readtem(); //读取温度
   display((uint) tp); //显示温度
   if(RI)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0;
          dataREC = SBUF;
      if(dataREC == 49)  //是否开始采集温度
          {
      send_char((uchar) tp);//传送采集的温度
  }
  }
}
}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上位机怎么做的?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的吗?我研究了一年还没搞定上位机谢谢你了
你的上位机代码我用vc++ 6.0打开了,但是编译运行不成功
谢谢指导!

网友(2013-05-01):
这个软件缺少个曲线图像显示,有的话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上位机怎么做的?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的吗?我研究了一年还没搞定上位机谢谢你了
你的 ...

网上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