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rtCam生成壁虎(蜥蜴)刀路的一些设置问题

楼主(2011-02-24):
想用ArtCam中的例子壁虎(Lizard)文件生成雕刻的刀路,请问:
1.用什么刀适合?
2.那个“多Z轴层切削”要不要选?不选的话是一刀到底吗?
3.那个X方向、XY方向走刀选哪个好呢?

其实这些实际试一下也可以,但是试不好可能断刀什么的,所以想请大家指点一下,少走点弯路,谢谢!

网友(2012-02-02):
测试不用开机的,用CIMCO Edit模拟一下就得了,坛子里有。

模拟速度可以调,还可以按逐段G代码来运行,十分随意。ArtCAM没有中文Help,里面弄不懂的都可以模拟,只能慢慢摸索。

网友:
断刀是一定的!

我雕了铝的。

慢慢摸索吧!

这东西有意思的!

你的问题:

1,至少要3种,包括粗加工单刃,中加工细双刃,精加工尖刀

2,不要勾

3,X方向

反正我是这么用的。8天出炉。固定必须稳妥!否则前功尽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