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中第一个目标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当用make命令编译时我找makefile中第一个目标通常这个目标都是一个为目标如all : $(PROJ)真正的目标是$(PROJ)但是下面这么理解 目标$(PROJ)这个没有依赖文件

all : $(PROJ)

$(PROJ): setup ap merge lint

ap: $(AP_ELF) $(AP_BIN) $(AP_SYM)

merge: $(MERGE_BIN)
这时是不是就会执行后面的几个目标了????

网友:
每个都会执行,当然像你这种不完全/出错的Makefile就不知道咋办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
但是目标$(PROJ)这个没有依赖文件怎么执行呢???

网友:
没有依赖文件,但是有依赖目标,setup ap merge lint这四个就是它的依赖目标,当执行完这四个依赖目标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这位仁兄的回答我现在明白了。小弟是菜鸟以前没有学过makefile 请问仁兄可不可以推荐篇文章看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http://www.linuxsir.org/main/doc/gnumake/GNUmake_v3.80-zh_CN_html/index.html

楼主:
请问上面的仁兄下面是什么意思
SRC_S  = $(filter %.S, $(SRC_FILE))
SRC_C  = $(filter %.c, $(SRC_FILE))
SRC_B  = $(filter %.bin, $(SRC_FILE))

OBJ_S  = ${SRC_S:%.S=$(OBJPATH)/%.o}
OBJ_C  = ${SRC_C:%.c=$(OBJPATH)/%.o}
OBJ_B  = ${SRC_B:%.bin=$(OBJPATH)/%.o}
OBJPATH是文件的路径
SRC_FILE是.C文件列表那么OBJ_C  = ${SRC_C:%.c=$(OBJPATH)/%.o}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