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实际大小

楼主(2011-02-24):
用PM Plus开发工具生产hex文件后,查看文件大小时显示有200多K,请问如何知道hex实际空间大小

网友:
转成bin文件就是实际大小

网友:
在PM编译完成后会有个.map文件,在这个文件里可以看到你程序的大小和没有用到的空间

楼主:
1楼的兄弟,用什么工具把hex文件可以方便的转换成bin文件并能看到实际大小?
2的的兄弟,在PM编译完成后会,我找了一下没有.map文件啊,是不是生产这个文件还要对PM Plus进行设置啊?

网友(2011-04-05):
回复 网友A:
1楼的兄弟,用什么工具把hex文件可以方便的转换成bin文件并能看到实际大小?
2的的兄弟,在pm编译完成后会,我找了一下没有.map文件啊,是不是生产这个文件还要对pm plus进行设置啊?

1)以前用PAGE4把*.hex转成*.bin,这个比较简单的,你可以装一个来摸索摸索
2).map文件的生成好像是默认的,pm有这个地方可以设置,但家里电脑没有装开发环境,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