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保护电路中地线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1-02-24):
RS485接口地线处理方式,图3将防雷管及TVS管地线接在PGND,RS485-PE悬空;图4则是通过电容C将防雷管及TVS管地线与RS485-PE连接在一起。为什么要加电容C,把防雷管及TVS管地线与RS485-PE连接在一起?

网友:
74428是嘛东东啊?

网友:
TED485S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1-04-09):
PE是 “信号地” PGND 是“大地” 产品中是通过机壳和大地连接的, 因为雷电的电压是相对大地的不是相对信号地的,所以图3中的防雷管要和大地(PGND)连接 。 PE和PGND是不同的“地” 所以图4中是通过电容连接的,而不能直接连接。 希望楼主把完整的文档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ted485s做什么用的

防雷管

楼主(2011-05-10):
PE是 “信号地” PGND 是“大地” 产品中是通过机壳和大地连接的, 因为雷电的电压是相对大地的不是相对信号地的,所以图3中的防雷管要和大地(PGND)连接 。 PE和PGND是不同的“地” 所以图4中是通过电容连接的,而不能直接连接。 希望楼主把完整的文档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
目前我们正在设计RS485的保护电路,相应的文档还没有整理出来

网友(2014-02-26):
引用 楼主:
PE是 “信号地” PGND 是“大地” 产品中是通过机壳和大地连接的, 因为雷电的电压是相对大地的不是相对信 ...

楼主,485保护电路设计出来没?

网友(2019-06-12):
后来怎么样了???   最近看485 打算弄个485的东西玩玩

网友B: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485保护,电压随便加,AC220V没有问题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备就因为2个电阻,损失了15W;  小日本验收是说RS485总线的阻抗大了20R;
全部产品在日本返工,换成PTC保险丝;人工,罚款一共花15万人民币

老板说, 2个电阻就没了15W

很多所谓的“标准电路” 就是为好过测试;从不考虑实际应用,和技术上的缺陷;
好多标准电路的TVS管还不串防雷管或电容直接到PE,这些电路过测试效果当然好咯; 可是去到现场,2个节点间PE有压差时,电路板的TVS管就烧一大片;

看似简单的几个元件的电路,稳定的都是用钱和泪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 ...

你们现在用什么样的保护电路,是否方便分享一下,都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 ...

同求分享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 ...

很有经验,能否分享完整电路,谢谢!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 ...

求分享电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 ...

能否分享一下这个15W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 ...

和楼上各位一样,好奇接口保护电路正规设计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程师在RS+, 和RS- 上串联 个10欧,20欧的电阻做保护;  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一批出口到日本的工业设 ...

不太明白日本人这么要求的原因,但这个例子不能作为这里不能加电阻的理由,电路设计本来就是性能、可靠性和成本的互相妥协,如果加了电阻没影响使用还提高了芯片的可靠性,为什么不能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日本人这么要求的原因,但这个例子不能作为这里不能加电阻的理由,电路设计本来就是性能、可靠性 ...

我们的电路和17楼的差不多; 你在总线上串了电阻,就改变了总线的阻抗,你不太明白日本人死板,人家是觉得你们设计太随意;
好似17楼串个PTC电阻就解决了;
当然有些人觉得成本上去;
还有就是RS485不同节点共地的问题;

电路就不贴了,有公司的其他同事上这个网站,看到就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电路和17楼的差不多; 你在总线上串了电阻,就改变了总线的阻抗,你不太明白日本人死板,人家是觉 ...

并不是是个日本人就水平高,更何况PTC也不是没电阻,一般也是10欧级别的,这个串了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不是是个日本人就水平高,更何况PTC也不是没电阻,一般也是10欧级别的,这个串了就没事? ...

内阻1欧以内的,0.5A电流的PTC 多的是;
而且PTC 还有个好处,工控场合 误接了24V, 能保护目标板

你串个10R 的电阻,RS485驱动器发送数据时就人为地加入了20R 的内阻了;
在60R的负载情况下,串入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比都接近1/3了, 有差不多30%的电压消耗在这2个电阻上了,这还不影响电路呀?
不是日本人水平高,他们啥事情都严谨; 国内的工程师水平比他们高多去了,
只是我们的工程师设计的产品大部分时间是OK的,有时候去到某些场合就会出问题;

还有些串联2个20R电阻的电路就是在找死;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485保护,电压随便加,AC220V没有问题

那两个磁珠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485保护,电压随便加,AC220V没有问题

同问,那两个磁珠有啥用?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485保护,电压随便加,AC220V没有问题

1,磁珠的作用是什么
2,TVS接的GND与前面485芯片的GND 是一样的吗  还是说TVS接的GND其实是大地 与 485芯片的不一样

网友E:
说到PPTC  .这个东西也是有使用条件的,温度。 在环境温度高的时候,如:夏天铁箱子,再靠近热源,PPTC阻值会变大,通信就会中断;晚上气温的,又恢复正常。不留意的打死都注意不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到PPTC  .这个东西也是有使用条件的,温度。 在环境温度高的时候,如:夏天铁箱子,再靠近热源,PPTC阻值 ...

PTC 的动作温度至少要到150°;  如果你是放在火炉边使用,肯定出问题;   户外铁箱夏天能到70°已经是顶天了

网友:
一般来说,普通的485芯片大多具备一定程度的抗冲击能力,
如果芯片本身能力不足,可以考虑使用隔离型485模块,
如果使用环境比较恶劣,比如高压电力,雷击等,就建议在AB线端增加TVS阵列,共模电感,防雷管,浪涌吸收等防护措施,另外线缆可以考虑使用屏蔽双绞线。
附图是致远电子的485模块推荐使用的保护电路,大家自己品一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