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超音波清洗機??

楼主(2011-02-24):
請問一下各位有沒有在使用超音波清洗機??

最近想買一台,清洗範圍在300 x 150 x 150 mm ( L x W x H ) 6.5公升容量

預算約500~800元左右~ 機械式調整(數位式,感覺很容易壞)

目前上淘寶是看到潔康PS-30 (機械式) /(PS-30A是數位式) ,價格落在750~800間

請教一下,潔康 這牌子的品質如何?

能不能推薦一下在淘寶上的優良賣家? (看部份賣家內容,似乎有不少山塞的仿冒品流通,很怕花正品的錢,卻買到仿冒品)

電壓有點疑問??
商品介紹寫著二種規格
AC 100 ~ 120V, 50 / 60Hz
AC 220 ~ 240V, 50 / 60Hz
但圖片的商品規格卻只寫
AC 220 ~ 240V, 50 / 60Hz

那有沒有100V ~ 120V 的電壓?
因為台灣用110V及220V ,用110V 對我比較方便~

另外想請教一下,超聲波清洗機能不能用 煤油或柴油當清洗液 (不加熱) ??
我想拿來去除摩托車零件噴砂後的餘砂~~

网友:
你洗五金零件当然可以用溶剂,但是需要防火啊!而且要用全不锈钢的。
另外,一般都是用50W的换能器,您这个不能光看清洗容量,如果功率不够的话,也是没有用滴!

网友:
首先潔康,是个贴牌的。他的机器基本都是别的厂生产然后贴自己的牌,一年前了解的是这样,不知现在如何。。機械式就是一个机械定时器而數位式则是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定时,或是有温度显示。超声波清洗机这东西很大一部分是出口外国的,所以一定有110V的。。而加煤油或柴油當清洗液应该可以,但比较易燃液体就要注意了,因为超声波工作的时候它自己会有热量产生。。

楼主:
我覺得機械式的比較方便,也不容易壞,因為之前買過微波爐是用數位式的,使用沒幾次就壞了~

洁康在淘寶價格上差異很大,搜尋PS-30 ,從2250~750元間都有,我上一篇只搜尋到800元

每間都說自己賣正品,上http://www.szjiekang.com/yanzheng/index.asp 查詢淘寶ID

大部份都查不到,只有幾間有....連ID為 洁康旗舰店 也查不到~

真是沒人再管..

搞的我還在猜想,連公司網頁會不會也是仿冒的~

网友:
800块的功率一般都很小,几十w而已,可能不太够用,而且你的腔体还不小。

网友:
哈哈。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清洗摩托車零件噴砂後的餘砂 使用25KHZ的频率。
至于110V ,220V,这个是输入电压。因为里面一般会使用变压器。不能像开关电源一样85V-265V大范围输入。
我不建议使用煤油或汽油,危险易燃。使用专门的水基清洗剂即可。

楼主:
回复【6樓】minghua 超聲清洗專家
哈哈。我們就是做這個的。
清洗摩托車零件噴砂後的餘砂 使用25khz的頻率。
至於110v ,220v,這個是輸入電壓。因為裡面一般會使用變壓器。不能像開關電源一樣85v-265v大範圍輸入。
我不建議使用煤油或汽油,危險易燃。使用專門的水基清洗劑即可。

所以用超音波去洗餘砂,會洗的乾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800块的功率一般都很小,几十w而已,可能不太够用,而且你的腔体还不小。

請教一下,超音波的清洗強度是看w數還是頻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800块的功率一般都很小,几十w而已,可能不太够用,而且你的腔体还不小。
請教一下,超音波的清洗強度是看w數還是頻率??

肯定是功率啊,频率在科研中比较常用!要用真品价格在2K左右!

网友:
洁康的机器质量一般,价格便宜,我们之前买了1台用不1个月就完了,不过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不适合长时间的工作的,现在用的德森超声波机质量比较好,相对价格也比较高些,我用的是德森6振头超声波内尺寸是290*200的价格是2千多,质量不错用了快2年了。

楼主:
價格高上去,就有點難決擇了~

因為我沒有那麼常使用,所以才想買個便宜的試試~

每次使用時間應該也不長,除非每次需要長時間的清洗,才能將零件清乾淨

但這又要說到功率W 數了~ <--xiao2xu5 啊云 提到的

--------------------------
還想買台噴砂那的小箱體~ 錢不夠用!!

樣樣都想自己來,樣樣工具都要買~ 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