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A与SAW之间如何进行匹配

楼主(2011-02-24):
关于LNA输出与SAW之间如何进行匹配,datasheet中给出SAW输入阻抗为50ohm,我在用网分调试LNA匹配时发现输出端S22参数会受输入端影响,该怎么调试LNA输入输出匹配才是正确的,另外如何平衡NF与功率传输,请高手赐教了,小弟感激不尽了!

网友:
別人沒网分仪也得做出東西。你们是有网分仪而做不出東西,真羡暮你们有网分仪。懷疑SAW濾波阻抗为50ohm那你仪器确認一下。
LNA总增益大于等于SAW的損失,大增益者用共射极放大,低增益者用共基极放大即可。LNA偏置(Ic)选雜讯最小者。
已知LNA输出阻抗与SAW阻抗之间用一般LC低通进行阻抗匹配。其它小细節(通常用不上)参考高頻小信号放大。
若有自激代表LNA增益过高或IN/OUT隔离或电感有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1楼哥们了,我现在是把LNA输入输出均接在网分上进行双端口连接,因为对输出进行共轭匹配的时候,LNA输入端会对其阻抗有影响,我就综合s11和s22一起去调节输入输出功率匹配,不知阁下有什么可以指点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呀,求高手现身呢

网友:
测LNA输出匹配要让LNA增益模式(当然不是去修改LNA的静态工作点),输入端接50欧负载.其实没必要这么麻烦,你测级连接的带内波动,选择性就可以了,再一点SAW阻抗不是50欧,你要通过电感来匹配到50欧去,不过也以匹配好的SAW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了,不过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儿呢,我现在用的那个SAW就是50ohm的,我想知道实际中到底怎么测才能保证我调试结果比较理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