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和谐掉电脑BIOS密码

楼主(2011-02-24):
怎么和谐掉电脑BIOS密码?最好能和谐出是什么密码
不能拔电池,不能用软件擦除掉密码

网友:
这个 楼主想搞破坏啊

网友:
把BIOS取出来

反编译

网友:
拔电池是最好的方法~~还有一个很和谐的方法:就是叫设置密码的把密码告诉你就ok了

网友:
有方法可以做到。一般用这种方法在网吧下木马。而且能穿透还原精灵和还原卡、

楼主:
要搞破坏,我就把电池抠下来了,呵呵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把BIOS块给焊下来再焊上去个自己写的呢?

网友:
硬盘摘下来

网友:
BIOS密码存在CMOS里吧。短接一下电池+ -即可,不用拔出来

网友:
这个密码破_解没价值,黑客不屑。
如果是银行卡密码,马上有人会动脑筋的。

BIOS都是清空的(放电,DEBUG等,包括笔记本专用的清密码磁盘),真没见过去破_解的。

网友:
抠电池吧~~~~~~

楼主:
主要是单位的计算机在bios里把USB禁止了,然后bios设了密码
防止资料外传

网友:
楼上的

你在坛子里搜索下

淫_荡的工程师

就会解决你的问题

拿去救你师父吧

楼主:
神人呀
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单位的计算机在bios里把usb禁止了,然后bios设了密码
防止资料外传

并口或者串口_交叉线相连。想传什么文件到你的本子上还是EASY?
网线组成小INTRANET更好,前提是你有管理员权限把两电脑设在一个工作组。

开机箱再挂个硬盘在上面不是更简单?

网友:
好像好多电脑有通用密码的呀

网友:
网上找的
怎样清除bios密码
1:对COME放电。

2:转入MS-DOS方式,运行Debug,然后可以进行下面两种修改:

1)
debug
-o 70 2e (回车)
-o 71 00 (回车)
-o 70 2f (回车)
-o 71 00 (回车)
-q
重新启动,就可以进入CMOS进行修改了。

2)
debug
-o 70 16 (回车)
-o 71 16 (回车)
-q
重新启动,电脑会提示CMOS设置出错,按DEL进入CMOS SETUP中发现所
有的参数全变成了缺省值,重新设好参数后,存盘退出BIOS设置 。

计算机一旦忘记BIOS密码,就无法进入BIOS设置,不过我们可以试着用以下方法解决。
  (1)可先试一下通用口令,如AMI BIOS 的通用口令是“AMI”,AWORD BIOS 的通用口令比较多,可能有“AWORD”,“H996”,“Syzx”,“WANTGIRL”,“AwordSW”等等,输入时请注意大小写,不过很多新的主板都不支持通用口令,或者是有通用口令但大家还没有发现,所以通用口令不是万能的。

  (2) 如果您的计算机能启动,但不能进入BIOS设置,可以用以下方法,但要注意,如果您看不懂下面的操作,就不要尝试,老老实实用(3)中的方法吧:  电脑的BIOS设置可以通过70H和71H两个端口进行访问和更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其全部清除,即变成缺省设置。但是有个条件就是计算机在己经启动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以下的操作。

  如下程序段可以完成对所有电脑CMOS的清除工作:
对于AWard的清除:

        C:\\>debug

          -o 70 23

          -o 71 34

          -q

          -q
对于AMI的:
C:\\>debug
    -o 70  16    -o 70  10
    -o 71  16 或 -o  71  0
   -q            -q

对于phonenix的:
C:\\>debug
    -o 70  ff
    -o 71  17
    -q
其他的:
    C:\\>debug
      -o  70  10      -o  70  17
      -o  71  ff  或  -o  71  17
    -q                  -q

  现在,启动电脑,即可进入BIOS进行一些其本设置了。有少数主板可能用这种方法行不通。

  (3)这种方法是一定成功的,缺点就是必须打开机箱。打开机箱后,在主板上找到清除CMOS内容的跳线(参考主板的说明书),将其短接三五秒后再开机,CMOS内容会清除为出厂时的设置,注意不要将短路用的跳线一直插在上面,这样您会无法设置BIOS的。

ASCII大法

若你不想下载软件,又不愿意打开机箱,更不愿意更改硬件配置,下面的方法相信可以帮助你破_解和恢复BIOS密码:

1.进入MS-DOS环境,在DOS提示符号下输入EDIT并回车(若你发现按EDIT 出现错误,就是说你没有edit.com这个文件,请看下一条方法),输入:
ALT+179 ALT+55 ALT+136
ALT+216 ALT+230
ALT+112 ALT+176 ALT+32
ALT+230 ALT+113
ALT+254 ALT+195 ALT+128
ALT+251 ALT+64
ALT+117 ALT+241 ALT+195

注:输入以上数据是先按下ALT 键,接着按下数字键盘里(按键盘上面那一排数字键是没有作用的)的数字键,输完一段数字后再松开ALT 键,然后再按下ALT键。在操作过程中,屏幕上会出现一个乱字符,我们不用管它。然后在file目录下选择save,保存为 cmos.com ,接着退出到 MS-DOS 环境下,按找到 cmos.com 这个文件,看看他是否是 20 个字节,若不是就说明你打错了,须重新输入。 确认后,直接运行 cmos.com 便可清除CMOS的所有数据(当然包括密码)。

2.这个方法直接在MS-DOS环境下便可完成,在MS-DOS环境下输入:
COPY CON CMOS.COM
然后回车,继续输入:
ALT+176 ALT+17 ALT+230 p ALT+176 ALT+20 ALT+230 q ALT+205 <空格>
然后按“F6”,再按回车保存,运行 cmos.com文件后,重新开机即可

网友:
CMOSPWD,读取BIOS中的密码:

网友:
更详细的:

网友:
现在公司一些电脑是用什么联想等公司的特供的,有系统还原卡的。密码放在了还原卡里的EEPROM里,放电短接都没用,
我在公司里用的电脑就是这样,一点招也没有。

网友:
用眼睛对其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