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S7-300的没?

楼主(2011-02-24):
S7-300的信号模板SM的槽地址怎么确定的?只知道在U型背板总线上,但是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原理让CPU识别模块具体在哪个槽位的。

楼主:
是不是由CPU指定的?

网友:
STEP7软件里面有一个硬件选项 你在软件里面添加一个指定的模块后,模块会显示其访问地址,当然,你可以更改。

网友:
石油step7  手动 硬件配置的!  如果配置的和实际不符,cpu会报 系统故障

网友(2011-03-27):
请看以下说明

S7-300 IO地址确定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I/O地址举例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