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波形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2-24):
module LED_TWINKLE(clk,rst,LED);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2:0] LED;

reg [29:0] i;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i<=30'b11111_11111_11111_11111_11111_11111;
        else
                i<=i+1'b1;
end

assign LED[0]=i[3];
assign LED[1]=rst;
assign LED[2]=clk;
endmodule

上面是我的代码 现遇到点问题

当我将 assign LED[0]=i[3]; 这句代码中的 3 换成 i 的其他位时 i<17 这时得到的 LED[0] 引脚的波形都是正确的 占空比50% 周期也对
但是换成 i 的其他位 超过17后 波形就不对了 还是方波 但占空比很小 周期总是4.xx毫秒
我的时钟晶振为 50M 晶振正常
EDA工具: quartus II 9.1 电路板为自己焊的

请教各位 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你观察波形的设备采样率不够高引起的。

网友:
不是吧,i越高,分频就越高,波形宽度越宽,这个还采样率太低了?扯蛋

网友:
回复 楼主:

30'b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
30'b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
.......
30'b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100  //i[3]亮
30'b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101  //i[3]亮
..............
30'b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00
30'b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01  //i[3]亮
........
30'b1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00  //i[3]亮
以后有N多i[?]被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