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送的NUC120小板今天使用的时候出现了: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这

楼主(2011-02-24):
原来拿了新唐的两块小板 今天仿真的时候出现问题:test.axf: Warning: L6305W: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Not specified or not set due to multiple choices.)
我就是用它的库写了一个很小的程序 把GPIO_A拉为低电平 编译的时候是对的 不过在连接的时候出了那个问题 这应该怎么改啊?

#include"nuc1xx.h"
#include"Driver/DrvGPIO.h"
int main()
{
        DrvGPIO_ClrPortMask(E_GPA,0xFFFF);

}

网友:
PicPick抓图实在是好用

楼主:
太谢谢喽,在网上找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太感谢了,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04-24):
做个标记。。。。

网友:
MARK!
可以用来以后自定义bootloader用!

网友(2013-06-19):
good job,原来如此。

网友(2014-05-21):
我也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4-07-04):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但还没理解为什么

网友(2018-08-08):
标注: 新唐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