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之臂mini2440,装linux系统读取U盘疑惑

楼主(2011-02-25):
硬件特性:mini2440,NAND FLASH 为 64M
1,我在装wince5和wince6系统后,插上U盘都可以读取U盘里的内容
2,我在装linux系统后,插上U盘,未能出现手册上的所说的现象(手册上说:右下角会出现盘符)

反复的装了多个版本的wince和linux系统,都是这种现象,我仔细看了看手册,手册上说linux系统下不需要在在终端中输入命令的呀,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
可能没有自动挂在,用mount命令挂载下就好了

楼主:
敢问怎么挂载,我是初学着,看手册上说明的在终端上输入命令,好像没有什么现象,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mount -t vfat /dev/sda1 /mnt

/dev/sda1 这个挂载盘符不一定是这个,根据你的板子的实际来看吧。挂载后在/mnt目录就是SD卡的目录了

楼主:
mini2440在linux系统下不是可以实现无命令输入就可以看到U盘嘛?怎么解释我这种现象?

网友:
你在终端中ps一下,看下有没有一个叫udevd的进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ni2440在linux系统下不是可以实现无命令输入就可以看到u盘嘛?怎么解释我这种现象?

Linux下确实能做到,不过我不用mini2440,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好了。如果用的是busybox,那么他需要配置好mdev才行,有个/etc/mdev.conf,然后hotplug里面要加东西。你为啥不找他们技术支持啊,花钱买的东西。

网友:
在linux下使用优盘要保证是vfat格式才可以,不能是ntfs,自动挂载只识别第一个vfat分区,其他分区可以手工挂载
另外,老的软件是不支持自动挂载的,可以使用较新的linux-2.6.32内核及配套的文件系统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哪个版本开始支持自动挂载?还有我的U盘确定是VFAT/FAT16/FAT32格式的,我在我同学的开发板上烧同样的系统,他的就可以自动挂载,我的不能,我俩的板子同是mini2440,不同的是我的NAND FLASH 是64M, 他的是256M的
另外问个问题:屏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新软件是支持的,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知道了。
最老的mini2440也可以使用最新的软件,只是要更新bios,在另一个帖子中已经讨论过如何更新bios了

楼主:
这些我明白,我每装一个系统,都是先用H-JTAG重新烧一下supervivi,任何版本的系统都是linux系统下U盘不能自动挂载(最新版本的我没有试,因为最新版本的文件系统为84M,超过了我的64M的NAND FLASH,烧不了),winCE5/6都能自动挂载(最新版本的我也试过了,可以)

下面是从官网上截取的:

Qtopia-2.2.0和QtE-4.6.3共存的直接表现就是整个系统变得很庞大,加上一些多媒体示例文件,整个目标文件系统大约有82MB,这导致新的文件系统映像文件已经不能直接安装至64M大小的Nand Flash中,但是你也可以使用独立的图形系统:

如果你只需要Qtopia-2.2.0,只需删除目标文件系统中的/usr/local/Trolltech目录就可以了
如果你只需要Qt4系统,只需删除目标文件系统中/opt目录下的所有内容就可以了,同时把/etc/init.d/rcS中的"/bin/qtopia &"改为"/bin/qt4 &",这样开机就可以运行Qt4

因为是初学者,还不会将Qtopia-2.2.0和QtE-4.6.3独立用,哪位好心人,帮处理制作一上,上传上来,先谢过啦~~

网友:
mount -t vfat /dev/udisk /mnt

网友:
1、增加 /mnt/usb 这个目录
2、增加 /etc/mdev.conf 这个文件,文件的内容是
  sd[a-z]*[0-9] 0:0 0660 @(mount -t vfat /dev/$MDEV /usb)
  sd[a-z]*[0-9] 0:0 0660 *(umount /usb)

这样就可以使得自动 mount 和 umount U盘

楼主:
哪位能按官网上提供的信息,在那个84M的文件系统的基础上帮我制作出来一个小于64M的文件系统的映像文件,刚刚开学说,还不会输入命令,我就是想先验证一下我的板子在linux系统下可不可以实现U盘的自动挂载~~

网友:
找到一个64M的,请试试,告知一下结果( 我没有试过)
http://arm9download.cncncn.com/mini2440/rootfs_qtopia-64m.tgz

网友:
注意,也要使用新内核哦,你可以使用你童鞋光盘里的新内核。

楼主:
我一直烧的都是64M下可以用不的文件系统,就是不能自动挂载,因为不会输入命令所以未能验证通过命令加载的可行性~~~

网友:
试过我提供给你的文件了吗?现成的,下载后解压就能用

网友:
楼主,PC版的LINUX用过没的?用过你也许就不这么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xyz.ouravr同志,你给那个链接,下载来的东西,要在linux系统下才能解压用的,我现在还不会使用linux,能不能直接帮做好一个二进制的映像文件,这样我好烧到开发板上~

网友:
7zip或者winrar应该可以解压得到

楼主:
我没有那两种软件,公司网络有限制也下载不了,我现在按手册上的命令,操作LED,EEPROM,蜂鸣器的都可以,就是SD卡和U盘不行,插上U盘/SD卡后,终端里也显示连接上,就是挂载的时候,老是说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网友:
我已经帮到家了,你要的我都找给你了,但是你没有采用,你的问题又回到原点,估计这样下去你永远也无法解决

网友:
顺便我把另一个帖子中的回答也复制到这里,供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参考:
另一个帖子的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70527&bbs_page_no=1&bbs_id=1032

或许你还没有更换Nand Flash为更大,要在64M上使用新的文件系统,你可以制作rootfs_qtopia_qt4.img,方法如下:
1. 解压rootfs_qtopia_qt4-20100816.tar.gz,得到目录rootfs_qtopia_qt4,里面内容比较大,超过了64M,再按照下面的步骤做。
2. 要使用只包含qtopia-2.2.0的文件系统,可以删除里面的目录:rootfs_qtopia_qt4/usr/local/Trolltech
   #rm -rf rootfs_qtopia_qt4/usr/local/Trolltech
   然后使用mkyaffs2image工具制作烧写文件:
   #mkyaffs2image rootfs_qtopia_qt4 rootfs1.img
   这样,你就得到了rootfs1.img,它只包含qtopia-2.2.0系统,你可以使用supervivi的"y"命令把它烧写到nand中使用
3. 要使用只包含qt4的文件系统,可以删除里面的目录:/opt/Qtopia
   #rm -rf /opt/Qtopia
   并把启动脚本/etc/init.d/rcS倒数第3行改为:/bin/qt4 &
   这样启动的时候可以自动执行Qt4系统
   然后使用mkyaffs2image工具制作烧写文件:
   #mkyaffs2image rootfs_qtopia_qt4 rootfs2.img
   这样,你就得到了rootfs2.img,它只包含qt4系统,你可以使用supervivi的"y"命令把它烧写到nand中使用

如果你使用的是128M以上的nand flash,则需要使用mkyaffs2image-128M这个制作工具

楼主:
我晚上回家看你说的试试吧,我把你那个东西下载下来啦,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您上面提供的那个文件系统,烧写的最新的supervivi-64M,你提供那个50多M,可以烧进去,但烧进去以后启动系统,系统停止在开机画面不往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