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GA控制实现俄罗斯方块游戏VHDL代码

楼主(2011-02-25):
RT  大神求救……谢谢……最好是quartus编译过的!!

网友:
没检查代码全不全试试看吧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18360CZNZCA.rar(文件大小:19K) (原文件名:111.r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用ISE写的,里面用到了RAMS4_S8和RAMS4_S4_S4两个双口RAM模块,而这两个模块在quartus下面是没有的!

网友:
看了下代码,那两个分别是做图形和文字ROM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ram要自己写!现在正在看资料,看能否把这个ram写出来!!
这位兄弟,能否写出这个ram??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在你的芯片上找块RAM来改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没办法了,我用的是ISE,你自己改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