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s1234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1-02-25):
我最近在使用ADS1234这款芯片,和ADS1232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两个输入通道。和你碰到的问题一样。第一批ads1234芯片没有发现频繁开关机(使用的是LPC2214)时会引起ads1234输出数据异常(有时是正当极大值,有时是负担极小值,有时是不大不小的值,即使差分输入管脚短接),第二批芯片却频繁会出现开关机时采集数据异常。现象是:正常采集时从不会出现采集数据异常,当频繁开关机时出现采集数据异常且无法自动恢复正常,只有关机几秒后重新开机才能恢复正常,如果马上开机还是会异常。 频繁开关机出现异常的概率在百分之百到千分之零点几,即有时一次开机就异常,有时频繁开关机几个小时也不会。
其中PDWN,Gain1,Gain2,speed均由LPC2214管脚控制,看了网上的ADS1232使用笔记后,把pdwn管脚用2k电阻下拉,以防arm复位时PDWN为高电平(因为arm复位时IO口默认为输入,阻抗较高)。ARM复位重启后首先把PDWN,Gain等管脚初始化为低,speed初始化为高,然后延时一定时间再把PDWN拉高。关机时,把PDWN先拉低,延迟几百毫秒后关机。感觉程序没有大问题,困扰了好几个月了。我的联系方式hanxiufu@xgxc.com,hxf1978@sohu.com
曾经把Gain0 Gain1管脚直接接地,SPEED直接接高电平,输入短接,也不管用,依然会出现频繁开关机时采集数据异常。怀疑是不是这次采购的芯片是劣质产品,但我们领导说应该不会,不知道怎么办了。(设计电路为参照ADS1234datasheet把模拟电源接5V,数字电源接3.3V。模拟参考电源接5V。接收数据是用LPC2214 的普通IO口模拟串口数据线。)

其它奇怪现象总结: 1 关机3-6秒后再开机可恢复正常,当关机之前把PDWN拉低10秒再关机后重启数据依然异常 2 当手碰到电路板且摇晃人体时频繁开关机很容易出现数据异常,一个姿势保持不动不易出现异常,屡试不爽,怀疑是静电干扰所致 3 当出现异常时,这时用示波器地线夹接触电路地时,采集数据有时会突然恢复正常,而如果示波器一直连接电路板,而频繁开关机出现采集数据异常时,不会自动恢复正常,必须撤掉示波器探头再接上采集数据才会恢复正常。
如果一旦频繁开关机出现采集数据异常,那么数据大小比较稳定,基本不变,只有小数点第二位在变,而且很有规律,出现的总是那3-5组异常数据,即2.5V,-2.5V,或零点几伏(没具体换算)等。datasheet上说拉低pdwn会把ADS1234从锁定状态恢复正常,但现在看不是那么回事啊
曾经用示波器观察过ADS1234的输出数据,示波器看到的数据和单片机采集的一致,所以复位后采集数据异常不应该是单片机读会不会是ADS1232/4不适合做便携式仪表啊,因为手持式仪表需要频繁开关机。而ADS1232/4datasheet上又没说自己适合做仪表,只说适用于称重、应力、压力、工业过程控制等领域,好像这几个方面都不需要频繁开关机啊,真不想放弃啊,但现在又解决不了问题。 取错误造成的。
此外,ads1234datasheet上说转换通道设置时不需要把pdwn拉低,我的仪表在开机稳定运行时也从来不会出问题,所以应该不是转换通道而pdwn没拉低造成的,至于是不是pdwn拉高后能不能马上转换通道就不得而知,如果这样的话ads1234的适用范围也太窄了。

ads1234原理图 (原文件名:ads1234原理图.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啊,请各位使用过ads1232或ads1234的朋友救救哦,小弟会感激不尽!

网友(2011-04-01):
你的程序搞好了?
改天我也买个1234卡看!!

网友(2021-02-10):
这款AD用的朋友不多,10年下来了楼主问题也该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