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BO的中断FIQ和IRQ矢量中断矢量中断的不解?

楼主(2011-02-25):
请教下,在44BO中IRQ可以选择在IRQ中断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的方法或者用中断矢量的方式来进入中断。
那么FIQ是不是默认为中断矢量的方式吗?
如果一个中断设置为FIQ,他中断了,是不是怎么跳入该中断对应的矢量地址吗?

我是刚学ARM,请指教。谢谢~~~

网友:
FIQ  不可为中断矢量的方式 数据手册有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q  不可为中断矢量的方式 数据手册有讲!

那不是也得采用在FIQ的中断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的方法中了?那不是速度 上也快不了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fiq  不可为中断矢量的方式 数据手册有讲!
那不是也得采用在fiq的中断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的方法中了?那不是速度 上也快不了多少啊?

个人认为它快就快在可以中断IRQ          在fiq的中断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  这个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fiq  不可为中断矢量的方式 数据手册有讲!
那不是也得采用在fiq的中断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的方法中了?那不是速度 上也快不了多少啊?
个人认为它快就快在可以中断irq          在fiq的中断程序中查询中断标志  这个影响不大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