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步进电机28BYJ48的转速变快

楼主(2011-02-25):
我在用PIC16F886做步进电机28BYJ48的驱动实验。
这款步进电机是DC5V,相间电阻100欧姆。即驱动电流时50mA
我用的是ULN2003直接驱动,即IO口接ULN2003的输入,ULN2003的输出接步进电机的4相。
8拍驱动。以下是我编写的部分关键程序。
//逆时钟旋转相序表
const char CCW[8]={0b0111,0b0011,0b1011,0b1001,0b1101,0b1100,0b1110,0b0110};
for(i=0;i<8;i++)
{
  MOTOR_PORT=CCW;
  delayms(2);
}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的确是转动了,但是速度很慢。大约是10秒钟转一圈。
但是我把delayms(2)改为delayms(1)后电机就不转了,摸电机能感觉到振动。
我的问题是如何能提高转速呢? 是不是电流不够大?还是步进电机需要加速过程,
如果需要的话,加速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等待大侠帮助。谢谢!

楼主:
还有减速比为1:64,这是做什么用的?
如何编程控制?

楼主:
28BYJ参数说明 (原文件名:smaa.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用pic16f886做步进电机28byj48的驱动实验。
这款步进电机是dc5v,相间电阻100欧姆。即驱动电流时50ma
我用的是uln2003直接驱动,即io口接uln2003的输入,uln2003的输出接步进电机的4相。
8拍驱动。以下是我编写的部分关键程序。
//逆时钟旋转相序表
const char ccw[8]={0b0111,0b0011,0b1011,0b1001,0b1101,0b1100,0b1110,0b0110};
for(i=0;i<8;i++)
{
  motor_port=ccw;
  delayms(2);
}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的确是转动了,但是速度很慢。大约是10秒钟转一圈。
但是我把delayms(2)改为delayms(1)后电机就不转了,摸电机能感觉到振动。
我的问题是如何能提高转速呢? 是不是电流不够大......

楼主,看来你是刚接触到步进电机这一块吧?第一:你那个驱动
for(i=0;i<8;i++)
{
  motor_port=ccw;
  delayms(2);
}
根本就不是什么驱动程序,8个拍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的;第二点,驱动步进电机一定要有加减速算法的.建议楼主还是先去看看一些关于驱动步进电机类的基本资料后再弄比较好,你现在还没入门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品牌 宇鸿 产品类型 步进电机
型号 28BYJ 额定功率 0.005(kW)
额定电压 5V/12V(V) 额定电流 0.06(A)
额定转速 10(rpm) 额定转矩 0.0294(NM)
外形尺寸 28(mm) 产品认证 ISO9001-2000
适用范围 办公自动化设备 效率 95(%)

电压:5-12V DC

步距角:7.5度

其它电性能根据顾客要求生产.

产品广泛应用于OA办公自动化及周边设备(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一体机)、电信、舞台灯光、医疗器械、纺织机械、教育仪器、卫生洁具等自动化控制领域。

具体参数为: 28BYJ48
电压 驱动方式 相电阻 步距角 减速比 牵入转距 牵出转距 空载牵入频率 空载牵出频率 线圈温升 噪音
12 1-2 200Ω 5.625。 1:64 ≥34.3mN.m ≥39.2mN.m ≥350Hz ≥800Hz ≤40 ≤40dB
5 1-2 70Ω 5.625。 1:64 ≥29.4mN.m ≥34.5mN.m ≥350Hz ≥600Hz

----------------------------------------
貌似这个电机最大转速也就每分钟10圈?

楼主:
该步进电机广泛应用于空调、智能座便器、安防摄象机、舞台灯光等各类智能家电及数码电子产品,工厂专业生产该类步进电机,产品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服务优质。

备注:电压、输出轴、引出线等可根据客户要求制作。

楼主:
据说这个28BYJ48的额定转速只有10rpm,是说每分钟10圈吗? 最快能到多少呢?

网友:
看你贴的参数确实额度转速每分钟10圈

楼主:
这么慢的速度能用于“空调、智能座便器、安防摄象机、舞台灯光等各类智能家电及数码电子产品”吗?

网友(2011-08-05):
回复 楼主:

可能是重现又加齿轮吧

网友:
你这个是减速步进电机,转子输出的转数,经过齿轮组降低了64倍……好处是增大扭矩,很小的电机带动比较大的负载,多半用于空调出风口挡板、摄像机云台、调焦镜头等不需要很快速度的地方。

网友(2014-04-15):
遇到同样的问题要解决

网友:
提高驱动电压到12V。。。。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
电机是64步/圈,每步360° / 64 = 5.625°,出来还有1 / 64减速箱,所以是64 * 64 = 4096步/圈,1000步/s / 4096步/圈 = 0.25圈/秒 = 15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