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测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11-02-25):
放电的时候测量电压是不是比停充的时候测的低一点?
我做的充电器用来测其他电压误差很小
但是用来测电池的电压的时候,放电时的电压比停放的电压低了0.2V左右。停放的时候测的误差也不大。
是不是在测电压的时候都要停充或者停放的时候才测?

网友:
电池是有内阻的,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的端电压肯定不同。
上回手机不关机测手机电池电压,才2.8伏。关机测是将近4伏。

楼主:
那就是说每次测量电流和电压都要停充或者停放咯?

楼主:
放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就比停放的时候低0.02V。怎么用电路测就相差0.2V呢。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
电池是有内阻的。这个差多少是由电流决定的。
还有你是差分电路,自己可以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