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车库门行程限位的问题

楼主(2011-02-25):
群里有做车库门的没有?翻板门,电子限位控制的,以前是机械限位,在行程的两端各装个行程开关,这样可靠,但不灵活

现在电子行程的方法是靠电机的脉冲来走行程的,电机转一圈给控制器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把一个行程分成若干个脉冲,这样的话如果程序或者硬件处理不好的话,会导致行程偏移,脉冲还是那么多脉冲,但行程相对于地面的位置却整体移动了,比如电机停止时候的过冲等等,

恳请群里知道的给指导指导

网友:
……好像在一个AVR的QQ群了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用其他的传感器检测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检测方法都是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轴上的磁环,导致电机行程偏移的原因不知道是啥,估计是停止没有处理好,漏记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