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tt的一些知识

楼主(2011-02-25):
刚刚知道rtt这个系统,有一些疑问:
1 是否想ucos那样将源码混合编译就行了,
2 ads软件能否作为开发软件
3 LPC2132能否移植。
期望大虾们解答,谢谢!

网友:
1. 混合编译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2, 3都是可以的。

楼主:
混合编译就是指像ucos开发那样,内核与应用程序包含在项目中,一同编译。

网友:
1. 是的。RTOS大多数采用混合编译。

当RT-Thread开启Application Module特性时,能够把应用与核心分离开。(仅RT-Thread 0.4.x及以后的版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