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中的DFS有可能移植到M25P64这个SPI Flash上吗?

楼主(2011-02-25):
我看了一下radio的代码,可以在SPI flash中实现文件系统,radio的两个不同版本的SPI flash的最小擦除单元都是4K,但是M25P64的最小擦除单元即一个sector就有64KB,我没有研究过emfat文件系统的实现,我猜想一下,如果要改写内容,是不是要将这个sector中的全部内容cache到RAM中?在RAM中修改后再写入对应的sector?如果是这样的话那M25P64就悲剧了。

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如果如我猜想的那样,那么cache一个sector就需要64K RAM,STM32内部RAM压根不够。。

网友:
64K或全片擦除的主要用在一次烧录便不再更改的场合.
这类一般擦除和写入的速度都不快.但价格较低.

网友:
别想了,我之前用的这个,只适合存储写一次的数据,如字库之类的,要改写数据,需要复制64K数据到另一扇区,麻烦死了,还是at45db的好

网友:
一次64k也太大了,如果你的memory足够大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了解M25P64。一般情况下擦除是一块为单位进行的,写入可以在擦除后分多次进行,自己做好计数,别写错地址就行。

网友A(2014-10-15):
块64K字节擦除,确实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块64K字节擦除,确实不好操作。

现在新出的SPI都是4K,而且速度很快了,做文件系统妥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