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能与串口直接或间接实时连接吗

楼主(2011-02-25):
怎样做?

网友(2011-05-19):
仪器控制工具箱

网友:
matlab能直接支持串口收发数据

网友:
Help serial 就能找到:

  Example:
        % To construct a serial port object:
          s1 = serial('COM1');
          s2 = serial('COM2', 'BaudRate', 1200);

        % To connect the serial port object to the serial port:
          fopen(s1)
          fopen(s2)

        % To query the device.
          fprintf(s1, '*IDN?');
          idn = fscanf(s1);

        % To disconnect the serial port object from the serial port.
          fclose(s1);
          fclose(s2);

网友(2013-03-31):
同问,以上的问题。多谢 @NeverStop  一定去尝试下。

顺便再问,我如果想收到数据并做处理后,我可以把结果再通过串口输出来吗????或者由matlab计算所得的数据,直接转化为指令或操作,直接控制电脑吗??比如说,电脑光标的上下移动。。。等等,这些控制电脑的操作,matlab编程可以有这么强大吗?????
——我觉得如果有这么强大,matlab简直可以和一个操作系统相类比了,。。。。。

请,知情者能给出指点一二,或者一些知识的链接也可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