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问问春风电源的输出虑波电容为什么那么小?难道这电源频率很高吗?

楼主(2011-02-25):
RT不是说电容越大虑的越干净吗?

网友:
63v/10000uF还“那么小”!难道要“大水塘”?
输出滤波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再说负载电路一般都有滤波电容。

网友:
我承认我没关注过春风电源,但是选择过大的输出滤波电容是菜鸟常见错误,有钱买电容你放前面不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性能的电源输出端的电容一般都是很小的,只有几十微法甚至几微法,
这样做事为了提高电源的动态性能,主要靠环路的反馈来动态调节输出电压,
如果在输出端接了大电容,那么整个系统就变得笨重了,因为电容需要充电放电,
对电源的瞬态响应就不好了。

输出端接大电容也有好处,就是能够把外部电路带来的噪声吸收掉,
使得这一部分的信号不能进入反馈环,相当于视而不见,这就对调整电路的要求降低了。

O(∩_∩)O~

网友:
楼上的回复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