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02E示波器与直流可调电源共地存在高电压差

楼主(2011-02-25):
刚入手一个DS1102E但在测量时发现一个问题,家里的电源插座用的是三口的, 我想里面也只接了两口,当测电路中信号时,发现一个问题,当示波器的探头地接到被测电路地时(被测电路中的电源来自可调直流电源)就发生电火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损坏了我一块芯片,几大百呢!在这里主想请教知道的朋友?示波器与直流电源中的那条地线一定要接么?要是要接的话那就只有自己拉一条线接到大地上了!示波器的探头地与直流电源的地间用万用表测得有26V左右的电压差?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我的芯片损坏的呢?还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1102E探头夹子一碰到线路板地,实验电源就限流了

网友:
看不明,我的示波器无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的这个问题找到了,买了个电源,电源有问题,你可先去测一下,探头夹与你的板上地有多高的电压,我的我测了一下有20多V ,烧了我一个屏!真郁闷啊!今天去换了一个电源回来就好了!可以用了!

楼主:
我想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天我去买电源那里测了一下,这个探头夹与电源地间的电压每个电源都不一样,所用的示波器品牌不一样,探头夹与电源地间的电压也不同!哎!所以下回买电源的时候还得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啊!

网友:
测高压时,最好加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