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XC3S200AN里的那个Power-of-2 Addressing Mode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1-02-26):
请问下各位大侠,我在看 Spartan-3AN FPGA In-System Flash User Guide的时候,之前一直是Default Addressing Mode。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出现了一章Power-of-2 Addressing Mode,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看了一下,好像是位数缩短了。但这个有什么意义?什么情况下会用这个啊??

楼主:
问下各位大侠,我在看 Spartan-3AN FPGA In-System Flash User Guide的时候,之前一直是Default Addressing Mode。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出现了一章Power-of-2 Addressing Mode,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看了一下,好像是位数缩短了。但这个有什么意义?什么情况下会用这个啊??

网友:
3S200AN默认是每页264字节,2幂模式是每页256字节
前者空间略大点,可以装点校验啥的
后者地址比较整齐,方便寻址
你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如果你不打算用,就不要管它
如果S3AN的文档看不懂,就去Atmel看AT45DB的

楼主:
回答我的还是无机酸大哥,真好!!

网友:
S3AN用的Atmel 45DB的芯片当配置Flash。

45DB是按Page读写的,默认一个Page 264字节,可以放各种校验,Index等信息。这个时候操作按照Page比较便捷。
但45DB也有连续读写的指令,就是一次从头读到尾,如果用264一个Page,烧写数据的话很麻烦。因为连续读写不会跳过附加的校验信息。此时可以用256模式(Power of 2)就很方便,烧写的时候。

当然,45DBPage是256/512/1024都有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注意,有校验(264这样的)到Power of 2的转换,貌似是单向不可逆的。

楼主:
楼上这位大哥,我想请问一下几个问题:
1、(如果用264一个Page,烧写数据的话很麻烦):烧写麻烦在哪里啊?我用iMAPCT的话,下载貌似也很简单啊。没有看到哪里麻烦啊?
2、(此时可以用256模式(Power of 2)就很方便,烧写的时候。):貌似跟264的下载,都差不多的。下载用时也差不多。
3、(注意,有校验(264这样的)到Power of 2的转换,貌似是单向不可逆的。):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转换到Power of 2之后,就变成256了,这个FPGA芯片想再变成264是不可能了,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impact的烧写是对用户透明的,所以你感觉不到,但你自己操作Flash时候就不同
2、FPGA的加载过程也是对用户透明的,与上条一样,如果你想自己操作Flash,就不同
3、是的,转换是不可逆的

楼主:
谢谢无机酸大哥的回答,对于第3条,只能说明xilinx这个操作太烂了,都不可逆。最好什么时候能发明出可逆转的,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太烂的评价,也许有失妥当
首先S3AN的Flash是Atmel的,而非Xilinx生产或设计
第二,OTP是一种很常见的设计,并不能说烂

楼主:
呵呵,无机酸大哥误生气,小弟愚昧!也就随口发几句牢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