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3C2440启动的问题(新手)

楼主(2011-02-26):
三星S3C2440用nand flash启动方式的起始地址是0x30000000.bootloader是不是要下载到地址为0x30000000??如果是的话。。那不是一掉电就清楚了吗。。那是内存地址。。nand flash的存储什么的?

网友:
可以把nand falsh想象成pc硬盘,sdram相当于pc的内存

无论是nand启动还是nor启动,启动时程序计数器(pc)都是指向0x00000000的,也就说从cpu地址总线地址0x000000000处的存储单元读取指令并译码执行。

由于程序可以在nor中运行,而nor又是映射到地址0x00000000开始的一段空间的,所以此时不需要其他特殊处理即可一直运行。

程序无法直接在nand中运行,而nand启动时pc又是指向0x000的,这就造就了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2440在内部提供了一个4k的缓冲区,启动时,cpu会自动把nand开始4k的内容复制到缓冲区中,此时映射到地址0x0的存储器则是这段4k的缓冲区,cpu从缓冲区中提取指令并译码执行,4k总是有限的,需要找到某种措施将nand中剩余的代码复制到sdram然后将pc的值指向sdram所在的地址(在大多数2440开发板中是0x30000000).

对于烧入内存的程序,掉电后是会丢失的,如果要烧入nand,则需要在程序中加入从nand拷贝
数据到内存的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讲得很清楚,我也有个问题,就是那个4KB的SRAM中的.S启动代码,可不可以调用其他的.C中的函数?看到有些人移植的UBOOT有那样用,不知道链接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上讲得很清楚,我也有个问题,就是那个4kb的sram中的.s启动代码,可不可以调用其他的.c中的函数?看到有些人移植的uboot有那样用,不知道链接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呢?

启动代码总大小不大于4k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总算清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