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霍尔电流传感器吗,是否可以较准确测量MA级电流?

楼主(2011-02-26):
大家好,听人说霍尔电流传感器不能测量MA级电流,比如10MA,20MA等,不知道是否可以,请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如果可以,是什么型号?(我的测量范围是0~2A,精度是1MA,或者2MA),如果不可以的话,有其他什么方案吗???

网友:
用霍尔是为了隔离吗?2A的电流完全可以用小阻值电阻(比如0.1欧姆电阻)测电阻两端电压。可以做的精度满足1mA.只要你的A/D至少采用12bit的就可以了(理论上11bit,但好像没有)。要隔离的话再用光耦吧。不过要达到这一精度在模拟电路的处理上要下点功夫,但不是达不到的。

网友:
霍尔是靠磁场动作的,毫安级电流太小。

楼主:
恩,我也想用电阻取样,但没做过,后续处理电路没有把握,有可靠的处理电路吗?

网友:
还是用电流互感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用电流互感器吧

人家是DC。

网友:
用精密采样电阻+线性光耦(HCNR201  IL300-X007)

网友:
我来说说原理,霍尔直流电流传感器是利用线性霍尔来控制一个补偿线圈产生的磁场与被测电流线圈产生的磁场进行抵消,而流过这个补偿线圈的电流就与被测电流成线性关系.

网友:
用霍尔测比较大的电流是很好。测毫安级的电流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2017-03-29):
10mA 20mA的分辨率倒是还可以 做到。1mA 的分辨率就不知道能否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