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搭的AGC电路

楼主(2011-02-26):
下面的图是AD603手册上面给出的AGC电路,不明白这个电路时怎么AGC的。
当放大倍数过大时输出会失真,输出也会过大,这样Vagc也会变大,Vagc接在ad603的GPOS上面
这样会导致放大倍数进一步放大,而不是变小了,这不是有悖于AGC电路的原理吗?
我觉得Vagc应该接到GNEG上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呢?

就是讲一讲这个AGC电路时怎么做到AGC功能的。

O(∩_∩)O谢谢

网友:
AD603的第一PIN不就是去取样  反馈

网友:
楼主辛苦,调好了再发个图看看,我前段时间也用它搭了个电路,好大的噪声信号。还望有做好的兄弟共享锦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对这个电路时怎么AGC的不清楚,我感觉AGC的那个引脚搞错了

网友(2011-07-15):
我QQ597302832给你个中文文档吧

网友:
这个电路有问题,仿真时不能自动调节增益~~

网友B(2011-10-10):
AD603你按照官方提供的手册是调不出来的,图有问题,根本实现不了AGC功能。可以看一下我们用AD603做的AGC模块,另外,这个对电容的选取非常重要。我现在做的可以在50mV~9V稳定输出在1V左右,频率最低可以做到3KHz,由于信号发生器最高到25MHz,所以我们测试的是3KHz~25MHz。下面附上一些测试图片供你参考(http://shop59077953.taobao.com/):

整板 (原文件名:板子.jpg)

50mV-1MHz信号 (原文件名:50MV.jpg)

500mV-1MHz信号 (原文件名:500MV.jpg)

2V-1MHz信号 (原文件名:2V.jpg)

7V-1MHz信号 (原文件名:7V.jpg)

3KHz-1V信号 (原文件名:3K.jpg)

50KHz-1V信号 (原文件名:50K.jpg)

100KHz-1V信号 (原文件名:100K.jpg)

500KHz-1V信号 (原文件名:500K.jpg)

4MHz-1V信号 (原文件名:4M.jpg)

6MHz-1V信号 (原文件名:6M.jpg)

9MHz-1V信号 (原文件名:9M.jpg)

网友:
这个有这么贵吗?我记得魏坤的二版双通道才卖多少?

网友(2013-05-07):
我草他淡淡,,,,,,这么贵!!!!!!坑死人么

网友(2013-07-19):
楼主买的而是技术,不是芯片

网友(2014-04-29):
这么贵。。。。话说三年那个图片伤的仪器和我们实验室的好像。。。

网友C(2016-07-13):
你AD603程控放大器有弄成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603你按照官方提供的手册是调不出来的,图有问题,根本实现不了AGC功能。可以看一下我们用AD603做的AGC模 ...

这个确实做的不错,但是请教一个 AGC 的问题,AGC 去反馈放大倍数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滤波器之类的?如果我给输入一个ASK(OOK)  的信号,那么 AGC 输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会不会把 ASK(OOK) 没有波形的部分放大?如图,波形高频部分 400k 左右,被一个 30k 左右的频率做开关,幅度 100mv 到 500mv 这个范围,如果使用 AGC 能不能保持波形不变,放到幅度到 1V 给 A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AD603程控放大器有弄成功吗?

有同事在弄这个,我只是看看

网友(2016-10-07):
板子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