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了一个未来时钟 怎么时钟不走时?

楼主(2011-02-26):
在寝室没事干就仿了一个时钟  结果仿制好了以后通电  时钟一直不走?请问一下 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网友:
你这样一问估计神仙也帮不了。。

网友:
如果有源程序就看看程序里面有没有开启时钟

网友:
硬件有显示证明基本没问题,看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几个口上拉?数据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上拉不是必须的。看看晶振起振没有。端口的方向、时序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别学的太死板,51内部就有上拉电阻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基本是晶振坏了。

网友:
看了下 杜洋的时钟 有点小遗憾,串行液晶7920用并行模式,浪费了。。。。

楼主:
时钟晶震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别学的太死板,51内部就有上拉电阻了。

估计是你学的死板了,还是外加上拉可靠。
另外1302要初始化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下 杜洋的时钟 有点小遗憾,串行液晶7920用并行模式,浪费了。。。。

他以前用过串口,他好像说是干扰的问题才改成并口了,其实是他自己线没接好。在先前的帖子里我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杜老师 不提供 源程序吧,这样仿,有意思吗

网友:
把DS1302的电池断开等1~2分钟在接上

网友:
如果用的是DS1302, 一般要初始化时钟才走.
仔细看DS1302的应用手册,有说明.

网友:
估计是32.768没起震

网友:
这个钟我也仿制过,楼上的问题跟我一样的,我深有体会,呵呵  十有八九是DS1302上拉问题,其次是DS1302的晶振。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吃亏,后来改AVR暂时没有问题,但还是出了这个问题,估计是DS1302是国产的缘故。时间误差也很大,哎,便宜的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别学的太死板,51内部就有上拉电阻了。

你学得更死板了,连DS1302数据手册都不认真看,三个IO口内部是40K电阻下拉,标准51的上拉电阻大概是20~30K,高电平能有几伏?

网友:
1302的晶振休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智精辟啊!我当时是刚刚会汇编,全盘仿制的,呵呵  不过后来发现确实是滥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C的上拉100K左右  TMD这个问题以前整过我一次。
PS:我是群主!呵呵  你知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别学的太死板,51内部就有上拉电阻了。
估计是你学的死板了,还是外加上拉可靠。
另外1302要初始化才行

51带内部上拉(P0除外),就一块小小的PCB这么远的距离还从来没加过外部上拉电阻从没失败过。初始化时肯定的,默认是写保护状态。

网友:
我想了解的是你的晶振起振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别学的太死板,51内部就有上拉电阻了。
你学得更死板了,连ds1302数据手册都不认真看,三个io口内部是40k电阻下拉,标准51的上拉电阻大概是20~30k,高电平能有几伏?

很不好意思,51内部上拉电阻这么大不假,1302三个IO内部有40K的下拉电阻也是对的。但是你要看看下面这个:

网友:
没注意过下拉的问题,用ATMEL跟STC都驱动过,不加上拉一直很正常(不是自家玩的DIY作品)。
DS1302初始化后要写入时间才能走,也就是说新的芯片或者掉过电的芯片,光设置寄存器是不会走时间的,你必须给它设置一个时间,哪怕是00年00月00日00时00分00秒或者其中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F:

写秒就走 呵呵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时钟晶振没起振,现在质量差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虽然是没起振,但是也学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 别的可能  比如要初始化,上拉,下拉等问题   谢谢各位热心的帮助,!小弟很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别学的太死板,51内部就有上拉电阻了。
估计是你学的死板了,还是外加上拉可靠。
另外1302要初始化才行
51带内部上拉(p0除外),就一块小小的pcb这么远的距离还从来没加过外部上拉电阻从没失败过。初始化时肯定的......
只能说你人品好了,但是不按照规范来是要吃大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s1302要上拉   别买便宜的ds1302
别学的太死板,51内部就有上拉电阻了。
估计是你学的死板了,还是外加上拉可靠。
另外1302要初始化才行
51带内部上拉(p0除外),就一块小小的pcb这么远的......

呵呵,无关人品。1302输入2V电压即是高电平。

网友(2011-06-13):
先看硬件有问题没,如果没有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ds1302没接错吧

网友:
仿连字也仿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上飞机造出来载我一程

网友(2012-02-25):
1302的晶振两端的落地电容太小了,或者晶振的频率不对,重点是查晶振的频率。

网友(2014-08-26):
我仿制成功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254-1-1.html

网友:
你应该提供代码和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