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Jlink调试M051吗?

楼主(2011-02-26):
RT

网友:
一直都是用J-Link,Nu-Link还没那么好用

网友:
j-link 能够下载程序到Flash吗?

楼主:
【1楼】bluefeel 郁闷感觉
直接用SW就可以调试了吗?

楼主:
盗版的jlink 能调试5V供电的M051吗?

网友(2011-04-10):
过两天也试试m0

网友(2013-05-06):
我用JLink调试时出现问题了,至今未解决,就是执行寄存器解锁操作之后,芯片就不能用了,也别说跑起来,连Jlink都连不上

网友:
官方说可以用用JLINK 和ULINK调试aprom。不过还是建议用nu-link更好

网友:
推荐还是用nulink吧,Jlink盗版的在调试时会出问题。亲身经历。把M051给锁死,不给用了,最后还是靠nulink解锁

网友:
可以仿真调试,修改配置位比较麻烦,自己通过JLINK命令行也是可以解决的,或是写个脚本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