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430时电压显示为5V,怎么能改为3.3V?

楼主(2011-02-26):
430仿真电压怎么设置?5V好像仿真时有点小问题。

楼主:
直接上代码和仿真文件  谁帮我看下 是不是我程序写得有问题?刚开始两次按键老是无效,要第三次按才能正确显示!

网友:
proteus仿真430时电压改为3.3V,请看我的操作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eus仿真430时电压改为3.3v,请看我的操作视频:

请问【3楼】Hamyou ,你上传的是什么呀?!

网友:
没什么就是一个操作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什么就是一个操作视频

我已经提示你了,为什么你自己不检查后再确认呢?!

网友:
难道不是吗?

楼主:
我检查检查,呵呵。

楼主:
确实是操作视频,怪不得我之前搞的仿真老有问题。害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谢谢Hamyou

楼主:
电压改为3.3V后还是前面两次按键操作不正确,要第三次按键后才能正确显示?我那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include<msp430x24x.h>

#include"KEY_LED.h"
#include"delay.h"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keyval,key_flag;

unsigned char check_key()
  {
    if((keyin!=0x07))
      {
        delay();//延时消抖
        if((keyin!=0x07))//确实有键按下
          {
            keyval=keyin;//存储按键值
            key_flag=1;//按键按下标志
          }
      }
    return keyval;//返回键值
  }

/****独立按键处理函数****************/
void resp_key()
  {
     if(key_flag==1)//有键按下才处理
       {
      switch(keyval)
        {
        case 0x06:
          P5OUT|=BIT2;//位选开
          P4OUT=0X01;//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P5OUT&=~BIT2;//位选锁存
          P4OUT=0x08;//送断码
          break;
        case 0x05:
          P5OUT|=BIT2;//位选开
          P4OUT=0X02;//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P5OUT&=~BIT2;//位选锁存
          P4OUT=0Xcb;
          break;
        case 0x03:
          P5OUT|=BIT2;//位选开
          P4OUT=0X04;//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P5OUT&=~BIT2;//位选锁存
          P4OUT=0X12;
          break;
        default://P4OUT=0X12;
          break;
        }
      key_flag=0;//处理完后请按键标志
       }
  }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楼上的方法比较正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不是吗?

回复 楼主:
确实是操作视频,......

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用 Windows Media PHimem 播放下载到的【3楼】Hamyou 的“proteus仿真430时电压改为3.3V”视频文件,仅有女声伴音。
多次地、用不同下载工具进行下载,所得文件完全相同。
改用 快播(QvodPHimem)播放,仍是仅有女声伴音。故在【4楼】和【6楼】提出异议。

经【9楼】cumtgao 提醒,改用 Total Vidio PHimem 或 暴风影音播放器,视频播放就正常了。
是我这里的问题。谢谢 Hamyou 和 cumtgao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荐版主一个播放器:
PotPlayer是由 KMPlayer 的原作者姜勇希在 Daum 公司后使用 C++ 完全重写的播放器。

原来的Kmplayer我就很喜欢;现在的界面看起来更舒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