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图有真相):使用TLP521和PS2501的串口光隔电路不工作!

楼主(2011-02-26):
这两天正在调试的产品使用C8051F340做主控板、C8051F350做采集板,两板之间通过光隔RS-232串口通信(主控板C8051F340的UART0+TLP521,采集板C8051F350的UART0+PS2501),串口电源也使用电源模块进行了隔离。通信波特率固定为9600bps。硬件调试时两块板子与PC机的串口调试软件通信正常,但最高只达到9600bps波特率;现在进行系统联调,两块板子之间不能正常通信。电路如下图:

在坛子上看了不少有关光耦电路设计的帖子,按照【tlp521 -> TLP521-2用于串行通信隔离,速度够吗?: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810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tlp521&bbs_id=9999】里面holycat 仙猫大侠的设计方法把【C8051F340串口发送光隔电路】中的电阻R33、R34换成了2.2k,把【C8051F340串口接收光隔电路】中的电阻R47、R48换成了1k,仍不能通信,只能接收到个别字节。很是郁闷。
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能和PC机通信,说明两块板子的硬件、软件都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两块板子之间不能通信呢?
困惑!!!

网友:
TLP521当年我按类似你的电路只做到4800,9600bps不能用。就是光耦速度的问题,坛里有提速的方法,自己找吧。或者换光耦吧。

网友:
换6N37一类的高速光耦.
用TLP521只要电阻合理, 可达到19200bps, 上拉电阻用820R, 限流电阻用到510R就可.

楼主:
准备这两天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波特率降到了4800bps。
可让人疑惑的是,在9600bps波特率时和PC机通信没有问题啊,板子之间却不能正常通信。
发一篇很有用的Vishay Semiconductors的光耦应用技术文档,其中有很详细的电路设计计算例子,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迪(和这个帖子【tlp521 -> TLP521-2用于串行通信隔离,速度够吗?: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810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tlp521&bbs_id=9999】里的计算方法相同,不过分析的更为周密细致)。
可我按这种方法计算配置的电路还是达不到9600bps波特率,因此有些怀疑是光耦芯片有问题,翻新货?大家认为怎样?
Vishay Semiconductors:Optocouplers Application Ex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