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660初始化

楼主(2011-02-26):
以前没有用过MMA7660,现在有一个案子用MMA7660,但看DATASHEET上没有初始化流程,自己写了一个程序,但读出来的X,Y,Z的值不对
基本读写程序是对的,我对其它的寄存器写一个值再读出来是对的。想请问一下哪位高手用过,能否告诉我一下初始化的参数。很急很急

网友:
用过MMA7455,那个得先设置量程,你这个7660是固定的,好像直接读就行吧,还有就是7455使用之前得校准,要不然出来的数都不对,你去飞思卡尔网站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MA7660的量程是固定的,1.5G,用的时候也要校准,但我现在读的初值不对,把板子放到水平读的值是x=0X3D,Y=0X3E,Z=0X15
基准值不对呀。

网友(2011-05-20):
应用白沙的初始化:
void mma7660_init_ztap(void)
{
   twi_init();
   twi_write(0x4c,7,0);//先进入待机模式,在进行寄存器配置
   twi_write(0x4c,5,0);
   twi_write(0x4c,6,0x04);
   twi_write(0x4c,9,0x75);
   twi_write(0x4c,8,0);
   twi_write(0x4c,10,0x17);
   twi_write(0x4c,7,0x41);
}

网友B(2011-12-07):
问下7660 的器件地址是0x4c
但是说的读写地址又是 0x99 0x98
到底是咋个回事!

网友(2012-10-18):
引用 网友B:
问下7660 的器件地址是0x4c
但是说的读写地址又是 0x99 0x98
到底是咋个回事! ...

0x4c左移一位,最后一位为0或者1,就是98,9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