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S1011E的问题

楼主(2011-02-26):
请教各位用过VS1011E的大虾,不知道怎么回事情,VS1011E放出来的声音象快放一样,是设置问题?

楼主:
这是初始化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18613BZPQJO.rar(文件大小:5K) (原文件名:Sources.rar)

楼主:
while (VS_DREQ_PIN && (mp3_buf_p < MP3_LOAD_SIZE))
              {
                      VSSDITransfer(16,Buff+mp3_buf_p);
                      mp3_buf_p += 16;
                      __RESET_WATCHDOG();
               }
               mp3_buf_p = 0;
               gu16RecordSize +=512;
这是放音的测试代码

楼主:
等待点解

楼主:
沉得真快,没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2012-04-12):
unsigned char VS1003B_Init()
{
        PORT_INI();
        VS1003B_DDR &= ~VS1003B_DREQ;
        VS1003B_XRESET_L();
        VS1003B_XCS_H();
        VS1003B_XDCS_H();
        VS1003B_XRESET_H();//致能晶片

        VS1003B_SPI_Low();//先以低頻操作

        while(1)
        {
                if(VS1003B_PIN & VS1003B_DREQ)    //資料請求
                {
                        break;
                }
        }

        VS1003B_WriteCMD(0x00,0x0804);    //軟體復位,vs1011e原本的SPI模式

        while(1)
        {
                if(VS1003B_PIN & VS1003B_DREQ)    //資料請求
                {
                        break;
                }
        }

        VS1003B_WriteCMD(0x2,0x7af6);    //高音&低音 增強
        VS1003B_WriteCMD(0x3,0x9770);    //外部石英振盪器:12MHz
        VS1003B_WriteCMD(0x5,0xbb81);    //Sample rate:48KHz,立體音
        VS1003B_WriteCMD(0xb,0x0808);    //音量初始化

        VS1003B_WriteDAT(0x00);
        VS1003B_WriteDAT(0x00);
        VS1003B_WriteDAT(0x00);
        VS1003B_WriteDAT(0x00);

        VS1003B_SPI_High();//提高速度,全速運行

        return 0;

}

VS1003B_WriteCMD(0x3,0x9770);    //外部石英振盪器:12MHz
這行程式的0x9770改成0x8000+(你vs1011e上的石英振盪器/2000)
我的vs1011e所使用的石英震盪器是12MHz,因此0x8000+(12000000/2000)=0x9770

网友(2016-08-08):
标记阅读,方便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