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74HC595 上电瞬间输出问题

楼主(2011-02-26):
使用74HC595 驱动UL2003 ,如果在运行过程74HC595 有输出数据,跟着关闭电源,然后上电,595 瞬间会输出上次所输出的数据。必须关闭电源5秒以上,才能在上电瞬间,不会有输出。还有什么芯片代替74HC595。

网友:
have you tried to read the @#%@#%@ datasheet?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太大了导致未完全放电?

网友(2017-03-13):
在使能脚上做文章
开机延迟使能
基本能保证开机期间无输出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
74HC595 有一个OE脚,接上电阻电容,上电瞬间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关机时间太短,那个OE上的电容还未放电
加个二极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