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5个花牌301平衡充,有1个不正常,拆开后佩服得我五体投地 ...

楼主(2011-02-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mos管的管脚安排,就算像这样摆错,也是正常连接的。

网友:
我大早晨的被那个芯片雷的我外焦里嫩~~~~

网友:
那个R220估计是电流采样电阻,短接不好吧?
估计是MOS焊错位,导致输出过流,把R220烧掉了……

网友:
那个电阻式电流检测电流

网友:
问题是生产流程上的QC是干什么的?也许压根就没有QC,也没有出厂检测。这样的厂商在国外早就赔个底掉了。在天_朝却还活的好好的……

网友:
直接短接的话还能自动停止就说明有电压采样控制,这个电阻应该是电流采集的   要是大点的会是被动平衡电阻

网友:
所以出货前都没测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的管脚安排,就算像这样摆错,也是正常连接的。

省点焊锡吧,严重降低了成本。

网友:
是0.22欧的,应该是检流采样电阻,严重怀疑是过热导致mos脱焊移位的···

网友:
没错,这个电阻就是0.22欧的,如果没有0.22欧的贴片电阻,用2个带引脚0.1欧的电阻串联也可以,旁边有焊盘的

网友:
电阻貌似0.22的检流电阻,板子看起来手工焊接的,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打车问个菜鸟问题:我对贴片不了解,以为标称220的电阻是= 22 x 十的零次方 =22x1= 22欧姆 ?

网友:
网上搜索学习了一下,明白了,这个R相当于“欧姆”的小数点,所以R22=0.22欧姆,这个电阻标注“R220”是不是精度高的0.22欧姆?

网友:
参阅的网上资料如下:
“1.数字索位标称法(一般矩形片状电阻采用这种标称法)
    数字索位标称法就是在电阻体上用三位数字来标明其阻值。它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在有效数字后面所加“0”的个数.这一位不会出现字母。
    例如:“472'’表示“4700Ω”;“151”表示“1500”。
    如果是小数.则用“R”表示“小数点”.并占用一位有效数字,其余两位是有效数字。
    例如:“2R4"表示“2.4Ω”;“R15”表示“0.15Ω”。

网友:
我证实,那真的是0.22欧的电阻啊

网友:
阿莫还记得我在你询问贴里说的吧:多买几个,一定有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短接,试用它能将电池充满电并且自动停止。反复对比与正常的充电器没有区别。

这个电阻断路时,我用镊子短路,会有小火花。表明瞬间电流很大。
但用数字表的10A档测量,稳定时只能测到140MA, 表明正常工作时电流不大。 感觉不像是取样电阻,更可能像是保险丝。

这个应该R220是1% 0.22欧,电流检测电阻。
你用10A档测量,万用表的电阻不是0.22欧,恒流设定就不准确,所以测出的140mA也不是真正的充电电流(万用表内部检流电阻加上导线电阻应该大于0.22欧,所以测得电流偏小)。
而直接短路的话,电流检测为0,那么恒流功能就失效,直接以充电器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去充电,一次半次无所谓,多几次电池寿命就受影响了。
正常充满并停止是因为锂电池的停充判断条件为恒压4.2V电流<0.01C,一般保护完善的充电器会有时间保护,即使0.01C的条件达不到,只要电压达到4.2V一段时间,还是可以自动停充的。

网友:
还8错了,至少是双面板,,,一般的低成本产品都是单面板尤其是成熟地电源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Q1的位置焊反了。你看看管脚第一脚与芯片第一脚的位置不对。这样不烧掉,是很走运了。

网友:
充电器不要省钱。买un a6好用。航模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印象中4953是双MOS,好像还是P的。

这是个什么厂啊,过程检验没有,连出厂检验都不做吗?

网友:
R220电阻阻值为0.22Ω,做充电电流检测用的。这个电阻不能省掉。锂电池充电,先恒流,后恒压。恒流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流比较大,恒压的时候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0.22欧的,应该是检流采样电阻,严重怀疑是过热导致mos脱焊移位的···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0.22欧的,应该是检流采样电阻,严重怀疑是过热导致mos脱焊移位的···
这是不可能的。

12楼的很有可能,电阻坏了电流不受控制,电流过大锡融化是很正常的事。
MOS管焊成那样反而不常见。

网友:
器件,线路板热阻,器件功耗,器件温升,要多大功率才能达到焊锡熔点………………

网友(2013-04-22):
楼主,我的301给电池充电三分钟后就充不进去了,但是锂电池电压都高于3.5V啊,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