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5A 5V-300ma的开关电源如果是用在产品上的, 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2011-02-27):
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下, 如果是这个输出能力的话有不少现成的, 开放式不带外壳的有些不到20元, 请问这种电源用在产品上可靠性怎样? 有没有好的推荐?

另外看一个开关电源的质量主要是看那些地方?

网友:
选好材料,我认为成本在12块左右,开关电源技术都一样,关键是器件采购,能不能买到好的元器件才是关键

网友:
看你批量,如果量大价格就低些,如果量不大也就市面价格30-35吧

网友:
成本10元左右,用电源IC,

网友:
可以定制吗!如果批量大的话,市面上好多做模块电源的专业厂家,我以前的单位利德华福就是做模块电源出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好材料,我认为成本在12块左右,开关电源技术都一样,关键是器件采购,能不能买到好的元器件才是关键

没有技术创新了么?

楼主:
我在淘宝上找到3家的电源, 高手能帮忙看看那家的比较好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7339753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6761950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03052863

网友:
第二家的看上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