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16外部中断受干扰问题向马潮老师求助

楼主(2011-02-27):
如图所示:接近开关通过光耦连到我的单片机,通过外部中断进行计数,但是发现干扰比较严重,请问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请不要重复发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网友(2012-05-27):
好无奈一有220v的东西在旁边插拔就中断计数乱了

网友:
int0的拉地电阻是多少?

网友:
个人判断干扰可能主要来自于24V那边的接近传感器(需要先判定从哪个通路来的),如果接近频率不高的话,应当考虑滤波(尖脉冲吸收),或在光耦源端并0.01的小电容。
另处需要仔细计算光耦源端的电阻和输出端负载电阻,要选择合适的阻值(个人愚见,请马老师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