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 builder-component editor无法add,请教?

楼主(2011-02-27):
我已经写好了个.v文件可是在自定制IP时无法将其添加如下图所示

我点击add没有反应,没有出现对话框选择文件。。。请教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呢?

quartus10.0版本。

谢谢了。

网友(2012-06-16):
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win7啊,如果是quartus别用管理员以兼容windowsxp的方式打开软件就行了,nios是必须用管理员以兼容windowsxp的方式打开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