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老是不稳定呢,请解答疑问:

楼主(2011-02-27):
用一个高亮LED照射光敏管,当有物体遮住时触发电路延时。 现在的状况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liuchengyi521

网友:
为啥要8个光敏管串联呢?这样只要有一个光敏管没照射到应该就不会反应啊

网友:
问题就在8个光敏管这里
改成并联如何,连同下面的电阻阻值也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让他有一个遮住就反应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