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读取数据的程序为什麽不行?

楼主(2011-02-27):
/* 从AD7705读一个字 */
uint ReadWord7705()
{
    uchar i;
    uint x ;
    AdClk=1;
    for(i=0;i<16;i++)
    {
        AdClk=0;
        x<<=1;
        Wait7705(AD_CLK_WIDTH);
        if(AdDout)
        x|=0x01;
        AdClk=1;
        Wait7705(AD_CLK_WIDTH);

    }
    return x;
}
这样的程序不行。实际采到的数据的最高位改为1了。就是如果数据是0X0123,变成0X8123了。
/* 从AD7705读一个字 */
uint ReadWord7705()
{
    uchar i;
    uint x ;
    AdClk=1;
    for(i=0;i<16;i++)
    {
        AdClk=0;
        Wait7705(AD_CLK_WIDTH);
        if(AdDout)
        x|=0x01;
        AdClk=1;
        Wait7705(AD_CLK_WIDTH);
        x<<=1;
    }
    return x;
}
这样是正常的,
搞不明白。向大家请教。

楼主:
主要是   x<<=1;  的位置一个是在前面(不正常),一个是在后面(正常)。
理论上分析是一样的,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A:

楼主最后搞出来没有?

楼主:
////////////////////////////////
//从AD7705读一个字
uint ReadWord7705()
{
   uchar i;
   uint x ;
   AdClk=1;
   for(i=0;i<16;i++)
    {
       AdClk=0;
       if(AdDout)
         x++;
       // x|=0x01;      //X++ 和X|=0X01 的效果是一样的
       AdClk=1;
       x<<=1;
    }
   AdClk=1;
   AdDin=1;
   return x;
}

网友(2012-07-15):
因为你的错误的那段代码中,还没有检测收到的数据,就先左移一位了,这是错误的原因